想做个转盘 各位大侠指点下看看这个结构怎么样?

楼主(2015-12-02):
如图  大家给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下   在线等

网友A:
直接买个回转支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回转支承?

以前没用过回转支撑  等下查下样本看看 尺寸能对上不  谢谢了哈

网友:
楼主最好参照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轴承安装尺寸来确定旋转套和固定轴的局部尺寸(与轴承相关),按照上图结构对轴承拆卸不利。

网友:
同意楼上,这轴承装上想拆就难了

网友:
楼主,你这盘有多大?

网友B:
建议使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工况尽可能的详细点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保持架,伸出较高,参考手册,给出足够让位
考虑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用过回转支撑  等下查下样本看看 尺寸能对上不  谢谢了哈

可以定做回转支撑 就是价格高点

楼主:
奥  转盘外径700    外面是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    联系了家定做回转支撑吧   安装简单

网友:
这样看装拆不方便。以后轴承的更换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角接触球轴承

为什么呢?

网友:
旋转套内径必须要比固定轴要大吧,至少要大于轴承内圈,轴承盖最好螺丝固定

网友:
1、固定轴和其余零件没有必要配合的地方,留间隙给它。2、齿盘开定位沉孔,不然旋转套不好安装,固定建议加销孔。3、轴承盖是配做的,最好留个台阶出来。4、图画清楚一点嘛,刨面线好乱。

网友(2016-01-02):
引用 楼主:
奥  转盘外径700    外面是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    联系了家定做回转支撑吧   安装简单

lz没说明负载情况,精度,速度要求,
伺服电机+行星+回转支承,不少钱啊。
感觉lz在按最贵的走~

网友: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组合比较好,交点在一条直线上;你这个可能会卡死。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的,可以考虑凸轮分割器!

网友(2016-02-25):
类似回转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