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钻钻,切屑太长,怎么办

楼主(2015-12-03):
就是切屑不断,感觉好危险。

老是停机,把切削搞下来,继续钻。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很多方法,但你要描述你的工况,比如材料,机器,刀具,转速,进给,冷却,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方法,但你要描述你的工况,比如材料,机器,刀具,转速,进给,冷却,孔径。。。

谢谢,知道了,我描述的太粗糙。抱歉

网友:
前几天刚从书上看到,在立刃上做断口,可以起到断销作用。

网友B:
如下图所示 : 将麻花钻的两条直刃囗,磨成相互错开的多刃口,钻削时就出碎屑。
这样,原本一整片切屑就分割成两条以上碎屑,它们因长短、形状的不同而相互挤圧折断。
这就是磨成"倪志福"钻头。但不适宜用于小直径麻花钻。

网友(点评):
现在提起这种钻头的越来越少了,都被老外的高级刀具淹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所示 : 将麻花钻的两条直刃囗,磨成相互错开的多刃口,钻削时就出碎屑。
这样,原本一整片切屑就分割成 ...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倪志福钻头。

可是淘宝上搜索,没有卖的!

网友:
钻头断屑,程序断屑

网友(点评):
程序断屑最简单,钻到一定深度,提一下钻头,铁屑自然断了。

网友C:
看样子,楼主不会磨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不会磨钻头。。。。。。。。。。。。。。。。。。

你说对了!

网友:
群钻是自己磨出来的没卖地。

网友:
做个铁钩子。

网友:
主要考验磨钻头的功夫。磨的好的自然断屑,当然跟材料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