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摆动缸、液压伺服阀需求,请教

楼主(2015-12-03):
各位大侠,最近正在设计一款设备,用到液压摆动缸,以前只知道螺旋式的,听说价格太贵,我们的设备只需摆动90度即可,有没有结构简单又价格实惠的摆动缸,另外液压伺服阀是不是在任何类型的摆动缸都能用

网友A:
没听出来摆动缸和伺服阀有什么关系。
如果仅仅是只要摆动缸的两个位置,可以考虑死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出来摆动缸和伺服阀有什么关系。
如果仅仅是只要摆动缸的两个位置,可以考虑死限位。

在一个小的角度连续工作,所以需要伺服阀

网友B:
国内也有厂家仿做的,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也有厂家仿做的,价格也不高

能说说吧,推荐几个差不多的厂家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吧,推荐几个差不多的厂家吧

对了,摆动缸的摩擦力力矩计算的时候摩擦系数应该按照轴承滚动阻力系数0.003还是按照0.1来?

网友(2016-02-25):
恒力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