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M70A和发那科的0i md 区别在那里

楼主(2015-12-03):
我们本来想买三菱。三菱没货。

有货的就是发那科的系统。

除了开四轴,发那科要钱。

还有什么区别。用起来感觉如何?

网友A:
做模具多    FANUC Oi MD   三菱数控系统不熟   据说比FANUC 便宜
其实要是 做机床自动上下料  和刀路在线监控一起做,  三菱周边配合还是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楼主 做什么啊!单纯讨论 系统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模具多    FANUC Oi MD   三菱数控系统不熟   据说比FANUC 便宜
其实要是 做机床自动上下料  和刀路 ...

商家只有发那科有现货。

我们想买三菱的。

网友:
发那科很恶心的

开四轴要钱,开联动要钱,增加网卡要钱(直到去年才开始标配),增加内存要钱,没USB

各种循环指令开通要钱,说白了就是尽一切可能要钱

买三菱吧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这么快就要订货了?
买台湾机?他们一般都是做FANUC的,三菱系统其实应该不缺货。
国产机三菱较多。

楼主:
也接受发那科了。结果系统是0i md。电机是β系统。

网友(点评):
MD就是铣床系统。如果不是做曲面的话,贝塔电机够用的了。机床的精度,稳定性主要在机械配置上,当今的主流系统都是够用的。

网友(点评):
还是三菱好,我这就是 OI MD超级无语。内存512KB能做什么程序?

网友(点评):
512做曲面肯定是不行了,但可以DNC啊,电脑,数据服务器都可以。普通的加工,512够用了。再说,做曲面,根本就不看存储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接受发那科了。结果系统是0i md。电机是β系统。

发那科的?
做模具的话最好配  数据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