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 数控转塔冲 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03):
数控等离子切割   数控转塔冲 什么区别? 用起来 那个成本高?

网友A:
数控冲要模具,一些异形孔模具费不低;等离子切割不要模具,可以切割异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冲要模具,一些异形孔模具费不低;等离子切割不要模具,可以切割异形孔!

没有异性孔,只有150左右的方孔 和50以下的圆孔 ,我选什么合适吗? 这两种主要的用得场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异性孔,只有150左右的方孔 和50以下的圆孔 ,我选什么合适吗? 这两种主要的用得场合有什么区别呢
 ...

一个冲压加工,一个切割加工,冲压加工精度靠模具保证,位置精度靠机床保证。切割加工所有都是靠机床保证。这两种设备其实不应该对比,能和转塔冲对比的是激光切割。等离子这种东西其实属于粗加工,精度很低,在毫米级上,当然如果精度能满足也可以用,设备价格低,10多万就能搞定国产的。密集的孔加工转塔冲效率要比切割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冲压加工,一个切割加工,冲压加工精度靠模具保证,位置精度靠机床保证。切割加工所有都是靠机床保证 ...

谢谢了,我主要下料后 折弯 然后再焊接,看来选等离子是可以的了

网友C:
只有150左右的方孔 和50--10的圆孔 ,板厚1-5MM的工件,选数控等离子切割合适,就是孔的精度没有冲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150左右的方孔 和50--10的圆孔 ,板厚1-5MM的工件,选数控等离子切割合适,就是孔的精度没有冲孔好。

网友(点评):
不客气,数控等离子切各种异形孔,和排样很快。

楼主:
等离子加工的用于焊接下料,数控转塔冲加工的用于折弯   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2016-04-04):
一种是属于冷加工。一种属于热加工。如果料薄了孔多了。用等离子切出来的料还有用吗。还是冲床成本低。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