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加工,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或是直接外包

楼主(2015-12-03):
零件如图,我们目前的加工手段是冲压,铣0.5槽,第一个是效率低,其次去毛刺比较困难。所以想求教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或是直接外包。1年5000件左右。

网友:
这得铣多少下呀。。

网友A:
按之前的工艺100元/件X5000=50W/年加工费
拿25W出来针对这款产品订做非标设备,第一年就可回本。

网友(点评):
贵单位加工费不错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之前的工艺100元/件X5000=50W/年加工费
拿25W出来针对这款产品订做非标设备,第一年就可回本。

1.这个工件材质是0cr18ni19 不是太好加工,
2.此工件冲压成本在1~2块/件顶天了,NC加工费差不多15元/件
3.毛边问题,如果人工成本去除太高,需要增加精加工序,如先锯片粗加工,再精加工一次,但还是会有

网友:
你直接外发给别人

网友B:
用电火花加工吧,没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火花加工吧,没毛刺

电火花不是要电极吗,这个电极加工也不容易吧

网友:
我2001年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当时任务量是一年100万,壁厚0.8,缺口是13度,你的图看不明白缺口多大什么形状,这个量说实话连零件带模具得15元到20元一件,我想不是很贵

网友:
第二年一元以内是可以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之前的工艺100元/件X5000=50W/年加工费
拿25W出来针对这款产品订做非标设备,第一年就可回本。

你可以说1000元/件 几天即可以回本

网友:
建议楼主问一下零件的使用工况,如果开槽的那一小段圆弧不是必须的(经常有这种情况:设计者没考虑更多的加工方式),那就可以一次冲压出来,省了铣槽工序,效率提升十倍以上呢

网友:
抱歉,没看到槽宽只有0.5,冲压困难

网友:
我想这个铣出来,也会有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