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5-12-03):
请问大家, 想知道减速机这么多类型; 都是用到什么实际当中?

网友:
转子上吧,比如改变电机的转速之类,我们公司以前做特殊定制设备,买过一个进口的减速器用在电机上面改变转速的

网友:
传动比、功率吧

网友:
首先你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