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设计计算,请教

楼主(2015-12-03):
最近看阀门设计手册(具体如下图)学习阀门设计计算,截了其书中两处图,其中截图1为总图,截图2为放大图,在截图2中下面序号2中的公式Fmj=π/4(D2mw-D2hw)*p无法理解,个人认为Fmj公式中的面积部分应该等于放大图中O型圈外径处面积减去D2mn所得的面积差。希望懂阀门的朋友指正。
另何为“密封面上介质作用力”?

网友A:
没错的,图中的O型圈只是,给密封一个预压力,弹簧单面可能10个左右

再就是,对象,求的是密封面上介质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的,图中的O型圈只是,给密封一个预压力,弹簧单面可能10个左右

再就是,对象,求的是密封面上介质作 ...

图中的O型圈只是,给密封一个预压力      何意?O型圈给预压力
弹簧单面可能10个左右?何意10个的单位是?
没看明白,还请继续说明,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下,顺便再提出一个问题,如下图,第8条公式所说

对于RPTFE,尼龙密封圈采用Qmymin=0.1MPa,但不小于2.0MPa

上面这句话咋看都矛盾,等于0.1MPa,但不小于2.0MPa,前后逻辑都矛盾,请大家帮忙告诉我是我理解错了

注:截图图片均来自同一本书

网友(2018-06-07):
求炉顶放散阀设计资料

网友(2021-10-15):
要理解公式,首先要搞清楚图中阀座的结构是双向密封阀座(DPE阀座),如果介质从阀前进压,因为阀座在未进压前已经达到预密封(预密封由阀座弹簧力达到),那么作用在密封面的介质力就是由密封面外径和活塞套筒内径间的环面积上介质力施加的力,按照压强公式可知,F=P*S(P为压强,S为作用面积),FMJ=π*(DMW^2-DHW^2)*P/4,所以书上的公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另外你说的FMJ=π/4*(DJH^2-DMN^2)*P,DJH就是你说的O型圈外径处直径(活塞外径),这个公示适用单向密封阀座(SPE阀座),对于双向密封阀座,当阀门从阀后进压的话这个公式才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O型圈只是,给密封一个预压力      何意?O型圈给预压力
弹簧单面可能10个左右?何意10个的单位是 ...

他可能没表达清楚,O型圈是密封阀座和活塞或者是阀体和活塞,双向密封阀座的话是两者都密封,如果这两处不密封,阀座前后没有压差,如何能达到密封,至于他说的预压力是指由阀座弹簧施加的弹簧力,弹簧力至少要大于达到预密封的力,因为要保证阀座在低压下也能密封,所以即使是阀门在未进压时即要达到密封,要达到密封的条件就是阀座上的比压要达到密封的必须比压,即q≥qMF,“弹簧可能10个左右”这句话是不对的,弹簧数量是根据达到预密封时弹簧力来反推的,数量跟弹簧的基本参数都是有关的,具体数量要计算得到,不是一拍脑袋,说几个就是几个。另外,弹簧的数量也不是越多越好,太多的话增加了成本,也会增大操作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