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win cadnest,请教数控等离子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5-12-03):
各位大侠~我在安装Cadnest程序出现Html1\calc.hlm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 C: F9 |' g+ Z

网友:
百度搜下就解决了

网友:
你的安装文件所在的文件夹是中文名称,也就是说,安装文件所在的各级文件夹名称中都不能含有中文字符,你改一下重新安装,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