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P格式零件加入到solidworks装配体中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如题,我将RVP130.....这个减速机的零件图加入到solidworks装配体中时,减速机显示是实体,装配完成保存关闭。再次打开此装配体时弹出对话窗口,显示找不到此零件,我手动选择也不行。右击减速机显示是压缩状态,但是无法解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注:此减速机原是PROE零件,我保存为STP格式。

网友:
你转进的stp文件最好先转存下,变成prt,再用,
新零件要保存在和现有转配图零件同一个文件夹下,

再次打开找不到零件是应为你装配完成保存后,原来新装入的文件被移动出原来的文件夹,或删除了,再打开时装配图找不到它了

网友A:
单独打开STP文件,另存为SLDPRT格式文件之后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打开STP文件,另存为SLDPRT格式文件之后再装配

用了你们的方式还是不行,我重新用PROE转了个STP格式的,用SW打开时提示使用模板,我选了另外一个PART模板,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