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差是怎么配合

楼主(2015-12-03):
两个小轴是用来连接工件的,可以用手插拔,还不要松的一碰就掉下来,公差是怎么配合的呢!
孔直径12mm

谢谢大家

楼主:
孔直径12mm帮帮忙看看 这样标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直径12mm帮帮忙看看 这样标注可以吗?

你轴-0.01到-0.03 孔取0-到-0.02就行,轻轻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轴-0.01到-0.03 孔取0-到-0.02就行,轻轻敲进去

就是轻轻的对正就可以敲进去呗,那我现在给的有点大了吧!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太松了,你这个会很容易掉出来的,整体间隙1-2丝就可以了。你的孔轴都需要提高精度等级。或者直接配作,做好孔,量出来,配车销。

网友C:
G7/h6

楼主:
引用 网友C:
G7/h6

这个代号更加的看不明白了,听说是基圆或基孔制的,安装时候用的!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直径12mm帮帮忙看看 这样标注可以吗?

要提醒你下,表面粗糙度要标注,这个也影响到最后装配。粗糙度选取要适当

网友D:
最小间隙3丝有点大了,1至2丝就行了,同时光洁度要提高

网友E:
H8/h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小间隙3丝有点大了,1至2丝就行了,同时光洁度要提高

光洁度,1.6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松了,你这个会很容易掉出来的,整体间隙1-2丝就可以了。你的孔轴都需要提高精度等级。或者直接配作,做好 ...

太感谢了,还是配作最直接了

网友F:
很简单!孔的公差+0.005轴的公差-0.005这样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正反0.01的话间隙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孔的公差+0.005轴的公差-0.005这样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正反0.01的话间隙太大了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可以加工出来吗?

网友G:
表面要光洁好

网友:
怎么不做成台阶销?你销子长度那么短,手拿的时候方便不?
另外圆柱销都是标准件,销孔配做就行了,留点间隙,你这个在0.02应该就可以。你这上下两零件一下割出来不挺好,装配的时候也好装配,最好一起加工。
或者改成螺栓,下面用螺帽紧上就行,要拆的话拧掉螺帽。
照你这样设计成本高还加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H8/h7

轴中间螺纹孔建议打通孔,盲孔加工困难

网友:
H7/g6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可以加工出来吗?

呵呵,0.002都一样做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0.002都一样做出来!

你好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搞笑

??

网友I:
从手册上找个过渡配合的配合公差带就可以。精度等级在7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手册上找个过渡配合的配合公差带就可以。精度等级在7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面要光洁好

嗯嗯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材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