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上怎么固定东西

楼主(2015-12-03):
链条带动一平台往复运动,两侧圆导轨导向,请问怎么将平台和链条固定在一起呢,想做一个安装块卡住链条并和平台螺钉连接,但是第一次做,怕出问题。哪位大侠有类似的结构可以分享学习一下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说句题外话 如果负载很大 就不能直线轴承!工滚轮都可以!

网友A:
平台怎么不用齿轮齿条

网友:
有带翻边的链条

网友(点评):
有标准的卖,省的自己做了;自己把带翻边的和不带翻边的组合一下就okay了

楼主:
@pengzhiping 负载很小,请问工滚轮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有倍速链,带附件滚子链,一般是攻丝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台怎么不用齿轮齿条

空间貌似不太容易布局,主要是工况粉尘很大,齿轮齿条不好保护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不过不是有输送链吗,像长了翅膀一样的。

网友B:
单排滚子链,接头处用个双排链的接头就有足够空间,愿意怎样连接就怎样做,方便就行。

网友(点评):
结合楼主图片和滑轨貌似只有“彭老师”一个人理解对了,

网友(点评):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你做一个T型的连接板,上面跟平台固定,下面窄条的宽度做成与链结内宽度一样,然后两端用链条活结和链条连接

网友:
有那种带翻边的链节 上面可以固定东西

网友:
可以看看叉车上的链条怎么连接的。也是上下往复运动

网友C:
如图,楼主看看

如图,有标准的链条与非标准的,市场上很多的,找找

如图,有标准的链条与非标准的,市场上很多的,找找

网友D:
机电市场上随便找,大量有,工业上固定料斗,或者链条上装一些推物料的台阶。

网友:
直接用接头固定

网友:
搜索链条附件就好

网友:
附件链条
负载不能太重!

网友:
可以用同步带不?

网友:
看一下GB/T1243,滚子链的国标,里面介绍了几种带附件的滚子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这样的链条的

网友:
学习一下 有同样的困扰

网友:
倍速链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排滚子链,接头处用个双排链的接头就有足够空间,愿意怎样连接就怎样做,方便就行。

多谢彭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楼主看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电市场上随便找,大量有,工业上固定料斗,或者链条上装一些推物料的台阶。

多谢多谢

网友:
如果是往复运动,用开口链条,将链条两端用接头连接在运动件两端就行了,但最好是设计成可调,方便链条张力调节

网友:
这个是标准件,你可以查下

网友:
选型尾号为C的带链板,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同步带,同步带上固定东西相对容易一些

网友:
我们不用链条传动

网友:
方法很多啊。可以考虑附件链。

网友:
可以用轴承,轴、槽钢做一个导轨小车。把小车固定在链板链条上,然后把你要载重的重物放小车上就可以了,其实用齿条更 好一些的。。。。

网友:
有链条翻边,或者叫 链耳

网友:
楼主,履带上的,履带板与链条连的,你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将链条上的插销换成你所需要的长度,可以利用两边多出来的长度与你的平台固定

网友:
链条附件

网友(2016-05-26):
过来参考一下

网友:
带档的链条,将链条连接轴替换,链条断开,在两端安装螺杆,都可以啊

网友:
方法好多,但我更喜欢割个圆弧槽的加工件扣住滚轮锁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