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个牛人总结的,在这里先谢谢了,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5-12-03):
AUTOCAD使用心得
使用的三个基本方面

    目前,我公司的设计文件,特别是图纸,都是用AUTOCAD软件绘制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对CAD并不是非常熟悉,或者说使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以至于效率并不是很高,可以说,在我们公司,绘制同样的一张图纸,速度快的和慢的在耗时上可能会相差好几倍。同时,每个人绘制出来的图纸看上去感觉都不经相同,有些图纸看上去一目了然、清晰漂亮,而有些图纸不但表达不清,过分点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从本期工程设计开始,本人会将十几年绘图经验的点点滴滴作为连载,以飨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借鉴,从中能吸取一二,养成良好的绘图习惯、提高绘图速度。同时,本人也希望这是抛砖引玉,借助这个机会和载体,能够使得大家对CAD的使用展开一次交流和讨论,相互提高。
另外,因为本人是建筑专业的,对其他专业不胜了解,因此,今后的举例将主要是和建筑专业有关的,希望大家能举一反三。
不知大家认为,使用CAD画图,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理解不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时时刻刻记住自己使用CAD画图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进行工程设计,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阶段,实际上都是要将某些设计思想或者是设计内容,表达、反映到设计文件上。而图纸,就是一种直观、准确、醒目、易于交流的表达形式。所以我们完成的东西(不管是最终完成的设计文件,还是作为条件提交给其他专业的过程文件,一定需要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的设计思想、设计内容。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应该明白,好的计算机绘制的图纸应该具有以下两个特征:清晰、准确。

清晰:我们要表达的东西必须清晰,好的图纸,看上去一目了然。一眼看上去,就能分得清哪是墙、哪是窗、哪是留洞、哪是管线、哪是设备;尺寸标注、文字说明等清清楚楚,互不重叠……。除了图纸打印出来很清晰以外,在显示器上显示时也必须清晰。图面清晰除了能清楚的表达设计思路和设计内容外,也是提高绘图速度的基石。

准确:200宽的墙体不能画成240;留洞不能尺寸上标注的是1000X2000,而实际量量是1250X2100;更常见的错误是分明是3000宽的一条线,量出来却是2999.87。制图准确不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可以直观的反映一些图面问题,对于提高绘图速度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图纸修改时。我们在使用CAD绘图时,无时无刻都应该把以上两点铭刻在心。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够说绘图方面基本过关了。
    图面要“清晰”、“准确”,在绘图过程中,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效”了。能够高效绘图,好处不用多说,如果每人都能提高20%的绘图效率,可能每个项目经理和部室主管都会笑不动了。
清晰、准确、高效是CAD软件使用的三个基本点。在CAD软件中,除了一些最基本的绘图命令外,其他的各种编辑命令、各种设置定义,可以说都是围绕着清晰、准确、高效这三方面来编排的。我们在学习CAD中的各项命令、各种设置时,都要思考一下,它们能在这三个方面起到那些作用;在使用时应该注重什么;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使用这些命令最为合适。

  第一次就和大家谈这些,关键是要每位同仁都认识到“清晰”、“准确”这两点的重要性(“高效”这一点,大家平常都认识得到,而且也都在努力提高,而“清晰”“准确” ,就我平时的观察,还有很多同仁都还没能够认识,或者说还没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上来)。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和其他高见,希望能够一起交流。在今后,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来给大家分享如何在制图过程中,能够清晰、准确、高效上次,我们探讨了AUTOCAD软件使用的三个最基本的原则,“清晰”、“准确”、“高效”。可能大家觉得有点虚,从这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实战了。
    接到一个任务,准备开始画图了,不知各位第一步做什么。可能有很多人,直接就开始画图,但这不正确。应该是进行各种设置,包括图层、线形、字体、标注等等。进行各方面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各项设置合理了,才为我们接下来的绘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使接下来“清晰”、“准确”、“高效”。
首先来谈谈图层。可以说,图层的定义,是整个 AUTOCAD软件最为关键的设置,而我发现,我们公司的员工图层设置清晰条例的并不多。有时候打开某些同事的DWG图纸,一看,几十个图层,再一看,大部分图元都是在0层上,不禁哭笑不得。至于应该在不同的图层上的在一个图层上了,应该在一个图层上的又不在一个图层上,类似的问题比比皆是。图层的设置有哪些原则呢?
    第一, 在够用的基础上越少越好。
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阶段的图纸,图纸上所有的图元可以用一定的规律来组织整理。比如说,建筑专业的图纸,就平面图而言,可以分为:柱、墙、轴线、尺寸标注、一般标注、门窗看线、家具等。也就是说,建筑专业的平面图,就按照柱、墙、轴线、尺寸标注、一般汉字、门窗看线、家具等来定义图层,然后,在画图的时候,分别应该在哪个类别的,就把该图元放到相应得图层中去。
    只要图纸中所有的图元都能有适当的归类办法了,那么图层设置的基础就搭建好了。但是,图元分类是不是越细越好呢?不对。比如说,建筑平面图上,有门和窗,还有很多台阶、楼梯等的看线,那是不是就分成门层、窗层、台阶层、楼梯层呢?不对。图层太多的话,会给我们接下来在绘制过程中反而造成不便。就像门、窗、台阶、楼梯,虽然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但又都属于看线,那么就可以用同一个图层来管理。
    因此,图层设置的第一原则是在够用的基础上越少越好。两层含义,1、够用;2、精简。每个专业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琢磨,怎么样是相对最合理的。第二, 0层的使用。
很多同事喜欢在0层上画图,因为0层是默认层,白色是0层的默认色,因此,有时候看上去,显示屏上白花花一片。这样做,绝对不可取。0层上是不可以用来画图的,那0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定义块的。定义块时,先将所有图元均设置为0层(有特殊时除外),然后再定义块,这样,在插入块时,插入时是哪个层,块就是那个层了。
    第三, 图层颜色的定义。
图层的设置有很多属性,除了图名外,还有颜色、线形、线宽等。我们在设置图层时,就要定义好相应的颜色、线形、线宽。
现在很多同事在定义图层的颜色时,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喜欢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这样做并不合理。
图层的颜色定义要注意两点,一是不同的图层一般来说要用不同的颜色。这样做,我们在画图时,才能够在颜色上就很明显的进行区分。如果两个层是同一个颜色,那么在显示时,就很难判断正在操作的图元是在哪一个层上。
    图层颜色定义的第二点是,颜色的选择应该根据打印时线宽的粗细来选择。打印时,线形设置越宽的,该图层就应该选用越亮的颜色;反之,如果打印时,该线的宽度仅为0.09mm,那么该图层的颜色就应该选用8号或类似的颜色。 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可以在屏幕上就直观的反映出线形的粗细。举个例子,大家看附图。柱子层(ZU)和墙层(WA)打印出来是最粗的,那么一个用黄色,一个用青色,这两个颜色在AUTOCAD中是比较亮的。填充层(h)和家具层(fur)在打印时线宽定义为0.13mm,那么,在选择颜色时,也用较暗的8号和83号色。这样做的好处,大家在使用中,慢慢体会。
另外,白色是属于0层和DEFPOINTS层的,我们不要让其它层使用白色。第四,线形和线宽的设置。
    在图层的线形设置前,先提到LTSCALE这个命令。一般来说,LTSCALE的设置值均应设为1,这样在进行图纸交流时,才不会乱套。常用的线形有三种,一是Continous连续线,二是ACAD_IS002W100点划线,三是ACAD_IS004W100虚线。象以前14版CAD时用到的hidden、dot等,不建议大家使用。
线宽的设置又有讲究了。一张图纸是否好看、是否清晰,其中重要的一条因素之一,就是是否层次分明。一张图里,有0.13的细线,有0.25的中等宽度线,有0.35的粗线,这样就丰富了。打印出来的图纸,一眼看上去,也就能够根据线的粗细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图元,什么地方是墙,什么地方是门窗,什么地方是标注。
    因此,我们在线宽设置时,一定要将粗细明确。如果一张图,全是一种线宽还能够用马马虎虎看得过去来形容的话,门窗线比墙线还粗就可以说是错误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现在我们打图有两种规格,一是按照比例打印,这时候,我们的线宽可以用0.13\0.25\0.4这种粗细规格。如果我们是不按照比例打印A3规格,这时候线宽设置要比按比例的小一号0.09\0.15\0.3,这样才能使小图看上去清晰分明。

图层设置时,主要有以上几方面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在画图时,也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所有的图元的各种属性都尽量跟层走。不要这根线是WA层的,颜色却是黄色,线形又变成了点划线。尽量保持图元的属性和图层的一致,也就是说尽可能的图元属性都是Bylayer。这样,有助于我们图面的清晰、准确和效率的提高。以上是连载一和连载二,目前也就写了那么多(4000字),看看大家反应,回帖多的话,我将陆续的将后面的内容帖上来。(估计写完的话,还有10000字)。如果大家反应不好,以后就不再继续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鼓励。
    前两天到苏州搞活动去了,回来后看到帖子已经置顶精华,回帖也很多,十分高兴。回帖中,有两位提到我写的东西太浅了,的确如此。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是让一个会用CAD软件的人,如何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将CAD运用的更加合理。所码的文字,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因为,在我周围所接触的伙伴中,有很多对CAD软件都很熟练,但仔细看看,有很多基础的,原则的东西并没有掌握,或者说没有运用到最合理。因此,我想我的这篇东西并非降龙十八掌,而是最为基础的运气吐纳。对内功掌握透彻了,再练高深武功,自然水到渠成。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三
--字体、标注的设置与CAD模版文件

上次,我们探讨了AUTOCAD软件中图层设置的几个原则,接下来,我们再探讨一下其他几个我认为需要掌握的设置。
字体的设置(Style)。
在AUTOCAD软件中,可以利用的字库有两类。一类是存放在AUTOCAD目录下的Fonts中,字库的后缀名为shx,这一类是CAD的专有字库,英语字母和汉字分属于不同的字库。第二类是存放在WINNT或WINXP等(看系统采用何种操作系统)的目录下的Fonts中,字库的后缀名为ttf,这一类是windows系统的通用字库,除了CAD以外,其他,如Word、Excel等软件,也都是采用的这个字库。其中,汉字字库都已包含了英文字母。
我们在CAD中定义字体时,两种字库都可以采用,但它们分别有各自的特点,我们要区别使用。第一类后缀名为shx的字库,这一类字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占用系统资源少。因此,一般情况下,我都推荐使用这类字库。我们公司提供了sceic.shx、sceie.shx、sceist01.shx三个字库,其中sceic.shx是汉字字库,sceie.shx是英文字库,sceist01.shx是带有常见结构专业符号的英文字库。我强烈建议,我公司的图纸,除特殊情况外,全都采用sceic.shx、sceie.shx、sceist01.shx这三个字库文件,这样,图纸才能统一化,格式化。
那后缀名为ttf的字库什么时候采用呢?有两种情况。一是你的图纸文件要与其他公司交流,这样,采用宋体、黑体这样的字库,可以保证其他公司在打开你的文件时,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做方案、封面等情况时。因为这一类的字库文件非常多,各种样式都有,五花八门,而且比较好看。因此,在需要教美观效果的字样时,就可以采用这一类字库。我们在定义字体时,还有一些要注意。
首先,同样是在够用情况下,越少越好的原则。这一点,应该适用于CAD中所有的设置。不管什么类型的设置,都是越多就会造成CAD文件越大,在运行软件时,也可能会给运算速度带来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设置越多,越容易在图元的归类上发生错误。
我在使用CAD时,除了默认的Standard字体外,一般只有两种字体定义。一种是常规定义,字体宽度为0.75。一般所有的汉字、英文字都采用这种字体。第二种字体定义采用与第一种同样的字库,但是字体宽度为0.5。这一种字体,是我在尺寸标注时所采用的专用字体。因为,在大多数施工图中,有很多细小的尺寸挤在一起。这时候,采用较窄的字体,标注就会减少很多相互重叠的情况发生。标注的设置(Dimstyle)。
标注定义里面的选项多了一点,不过要注意的地方倒是不多。我一般情况下会定义一种设置,对于有特殊的情况,我会单独修改其属性,然后其他的用格式刷来刷。介绍一下我常用的标注定义的设置吧(1:100比例出图)。
直线和箭头:所有颜色和线宽的选择均为Bylayer,箭头大小150,其他几个数据一般在100~200。
文字:文字样式要选择前面提到的宽度定义为0.5的字体,颜色仍旧是Bylayer,文字高度350,文字位置垂直为上方,水平为置中,从尺寸线偏移60,文字与尺寸线对齐。
其它一些选项根据需要调整,无需注意地方。

单位的设置(Units)。
单位设置的选项中,我发现有人喜欢在长度的精度选项上选用0,即是以个位来作为单位。对这点,我建议改为小数点后3~4位。在最开始的篇章里,我强调过准确是AUTOCAD使用的三大基本点之一。如果我们把长度精度定义为个位,那将会忽略掉许多微小的错误,比如1000的线段,实际上却被画成了999.97。在每次画图之前都进行以上的定义,比较麻烦,所以AUTOCAD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dwt模版。每次在新建一张图纸的时候,CAD软件都会让我们打开一张dwt模版文件,默认的是acad.dwt。而我们在创建好自己的一套习惯设置后,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模版文件,以保存所有的设置和定义。我的dwt模版是我花了几个小时,精心选择的一些图,包括有简单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楼梯大样各一张,常用的图块几十个(当然是归类整理好的)。这样,我在每次新做一个项目时,就可以打开这张模块,开始工作了。可能会有人问道如何创建dwt文件,很简单,在保存文件时,选择另存为,然后在文件类型中选择dwt就可以了。

讲完了AUTOCAD中的各项设置,最后再讲一下Purge这个命令。Purge这个命令可以清除掉图中所有的没有用到的设置、图块等信息,建议大家多多使用,我是几乎每次存盘前都要Purge一下的。

最后总结一下,AUTOCAD中的各项清晰条理的设置,是达到CAD软件使用中“清晰、准确、高效”三个基本点的基石。因此,我强烈呼吁公司的各个部室专业,都尽快建立起适用于本部门本专业的一套标准设置,并加以落实。如果能过做到每个专业都条例化、标准化,那不但对于专业内部,在各专业的衔接,资料的提交上,一定可以提高不少的效率。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四
--常用命令与快捷键设置原则

AUTOCAD软件中有非常多的命令,如何才能掌握主要的一些命令,并且合理的运用呢?我常和别人探讨,在CAD中,要绘制或者编辑某一个图元,一般来说都有好几种方法,作为一个合格的cad-drawer,应该合理的运用最为恰当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CAD中有哪些命令?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类。一类是绘图类,二类是编辑类,三类是设置类,四类是其它类,包括标注、视图等。我们一类一类分析。
第一类,绘图类。常用的命令有:
Line 直线
xline 构造线(用来画辅助线)
mline 双线(在画墙线时常用到,也可自己定义使用其它线型)
pline 多义线(大部分由线段组成的图元,能够定义为多义线的就定义为多义线,这样在选择时比较方便)
rectang 矩形(实际上就是四段围合的多义线)
arc 圆弧
circle 圆
hatch 填充(要注意图案的比例)
boundary 边界(在计算面积、填充等情况会用到)
block 定义块(需将准备用于定义块的所有图元放到0层,其它所有属性均改为bylayer)
insert 插入快(与-insert相比较,一个会调出对话框,一个不会)

第二类,编辑类。常用的命令有:
Matchprop 特性匹配(相当于word中的格式刷,常用于将正在操作的图元刷成正确的图层)
Hatchedit 填充图案编辑(鼠标左键双击填充的图案即可)
Pedit 多义线编辑(也可用于将几段首尾相接的线段连接成多义线)
Erase 擦除
Copy 拷贝
Mirror 镜像
Offset 平移
Array 阵列
Move 移动
Rotate 旋转
Scale 缩放
Stretch 拉伸
Lengthen 拉长(不常用,但在需要延长非水平或垂直的线段时很方便;!也可实现同样的功能,大家先自己琢磨看看)
Trim 裁减
Extend 延伸
Break 打断
Fillet 倒圆角
Explode 打碎(可用于打碎块、多义线、双线等)
Align 对齐(不常用,但在画一些倾斜的图形时很有用,可以把图对正了画,画好了再调整回原来的角度。和UCS是两个概念)
Properties 属性(同14版时的ddmodify,可调出属性表,在其中可查看和修改该图元的几乎所有属性,很有用)

就绘图类和编辑类的命令再进行一些说明。
第一,我们在绘制中,一般来说,能用编辑命令完成的,就不要用绘图命令完成。在CAD软件的使用过程中,虽然一直说是画图,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编辑图。因为编辑图元可以大量减少绘制图元不准确的几率,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
第二,在使用绘图命令时,一定要设置捕捉(捕捉的设置,以后再讲),F3切换。
第三,在使用绘图和编辑命令时,大部分情况下,都要采用正交模式,F8切换。
第四,以上我罗列出来的绘图和编辑命令,作为一个cad-drawer,是必须精通并能熟练运用的,其它没有列出的绘图和编辑命令,应该了解,在适当的时候使用。

第三类,设置类。前面讲了很多,不再重复
第四类,其它。这里面的内容又有很多,我们再分别描述。(这里面会涉及到Express里面的命令)

接下来谈谈如何自定义快捷键。
快捷键的定义是保存在acad.pgp文件中,2004版后(也可能是02版后,记不清了)改变了放置的目录,大家自己在windows里面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快捷键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自由定义的。但,我认为自由不等于随便,也应该有一些原则。
一、不产生歧义,尽量不要采用完全不相干的字母。比如说,copy这个命令,就不要用v这个字母来定义快捷键。这样容易造成误解、遗忘。就算自己背熟了,别人一到你的机器上来,就绝对晕倒了。
二、根据各个命令的出现频率来定义快捷键,定义时,依次采用“1个字母--1个字母重复两遍--两个相邻或相近字母--其他”的原则。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copy和circle。在cad的默认设置中,copy是co/cp,circle是c。这样的安排绝对不合理。一般说来,copy使用的频率比circle要高得多,所以,首先应该是将c定义为copy的快捷键。然后,对于circle,可以采用cc(第一和第四个字母),也可采用ce(首尾两个字母),这两个都被占用了或者不习惯,再采用ci。

对于常用命令,我的建议是一定要采用快捷键,使用快捷键比用鼠标点取图标,或在菜单上选择命令要快上非常多的时间。一定要养成左手键盘,右手鼠标的习惯。什么算是常用命令呢?我建议平均每天出现5次以上的命令,都应该归结于常用命令。
大家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定义好快捷键后,经过1~2天的练习,一定能够提高不少的效率。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五
--图层控制命令、视图命令、图元选择方式

图层控制命令和视图命令都是辅助绘图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非常的关键,是否熟练,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绘图的效率。
先来看看和图层有关的命令。和图层有关的命令实际上大部分是在Express(02版中好像是在Bonus)中,在安装AUTOCAD时,要完全安装才能出现。
图层命令中,第一个,当然是layer,图层属性管理器。里面的具体内容以前已较为详细的谈过,这次不再重复。和图层控制有关的其他命令,则都是让我们在绘图过程中如何方便的来控制图层的“开关(显示)”、“锁定”、“当前层”,方便的转换所绘制图元的层属性。

和“当前层”有关的命令。
ai_molc 改变当前层为所选择图元所属层。这个命令在工具栏里就有,大家应该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laycur (change to current layer) 改变所选择图元所属层为当前层。

和“开关”有关的命令。
layoff (layer off) 关掉选择层。
Layiso* (layer isolate) 图面显示仅保留所选层(孤立层)。
Layon* (turn all layers on) 打开所有层。

楼主:
和“锁定”有关的命令。
laylck (layer lock) 锁定选择层
layulk (layer unlock) 解开选择的锁定层
layerlckiso* 除选择层外,其它层均锁定(插件“免费迷你建筑工具”中的命令)

其它图层控制命令
layerp 恢复至上一个图层状态
laymch (layer match)改变选择图元所属层为最后选择的图元的层(类似于matchprop,但选择图元的顺序正好相反)

图层命令希望大家能花一点时间熟悉并掌握,当然,前提条件是图纸中的图元图层设置归类条例清晰。这点做不到的话,一切免谈。上面有三个命令,打* 号的,是大家平常可能忽视掉,但非常管用的命令。

视图命令有三类。
第一类:redraw (redrawall) 重画,regen 重生成。常用的是redraw,在一些辅助显示点、辅助显示线用redraw无法清除时,用regen试试看。
第二类是视图缩放类。这一类主要是围绕着zoom的各个分支命令。常用的有:
zoom-默认 实时缩放
zoom-p 回到上一次视图范围
zoom-d 动态缩放视图
zoom-a 显示全部视图
zoom-w 显示所选择窗口的视图范围
第三类是视图平移类。就是pan和其分支命令。
不知大家在视图控制时,是用鼠标选择工具栏里的图标,还是用键盘输入命令?想想以前,为了方便的进行视图控制,还经常使用透明命令。在00版本以上的AUTOCAD和三键鼠标(中键为滚轴)出现后,视图的缩放和平移,使用鼠标的滚轴中键就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了。
鼠标中键上下滚动就是zoom的实时缩放,中键按下后就是pan。而且这些都是透明命令,即可以插在其它命令进行过程中执行的命令。利用三键鼠标来进行的视图控制,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

既然提到了鼠标的使用,就在谈一下和鼠标也密切相关的图元选择方式。
我们在进行编辑命令的操作时,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图元的选择。就编辑命令和图元选择来说,常用的有两种方式。我习惯的是第二种。
第一种,选用鼠标点选或框选图元,此时,所选择图元呈高亮状态。然后键盘输入编辑命令进行操作。采用这种方式,可利用Shift键来去除多余选择的图元。
第二种,先用键盘输入编辑命令,确认后再选择需操作的图元,选择完毕需操作的图元后再次确认进行编辑操作。这种方式,我觉得在选择需操作的图元这一环节上更为方便灵活,可以通过辅助键来帮助选择。
P - previous,选择上一次操作的图元。
R - remove,去除已选择图元。
A - add,增加选择图元(用于使用了remove后)。

这两种方式都牵扯到同样的一些和鼠标使用有关的地方。
鼠标左键。鼠标左键用来选择物体。
一是直接左键点取图元。
二是鼠标左键点下后,向右上或右下侧拖动鼠标,然后松开。这时出现的是实线选择框,只有完全处于实线框内的图元才能被选中。
三是鼠标左键点下后,向左上或左下侧拖动鼠标,然后松开。这时出现的是虚线选择框,只要有一部分处于虚线框内的图元,都能被选中。
鼠标右键。
鼠标右键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先要来改一下AUTOCAD的系统配置。在“用户系统配置”中,有个“自定义右键单击”的选项。在“默认模式”和“编辑模式”中,选择“重复上一个命令”;在命令模式中,选择“确认”。
键盘中的回车键和空格键同样可以达到在“默认模式”和“编辑模式”中,重复上一个命令;在命令模式中,进行确认。但在速度上肯定要慢于用鼠标右键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建议大家试试看,琢磨琢磨。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六
--绘图与打印比例控制、套用图框、标注命令

在绘制图纸完毕后,我们都要将图纸打印出来,只有当图纸打印出来(白图或硫酸纸晒蓝图)后,才可以认为我们的绘图工作基本完毕(当然还有整理归档等)。打印时,有一环不可回避,就是比例问题。打印比例和绘图比例合理,那么最后完成的图纸就清晰美观漂亮。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图纸密密麻麻,有的图纸空空荡荡,这些都是属于比例控制不当。那么就打印比例和绘图比例而言,我们在绘图时和绘图初期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一般来说,我们最终打印的图纸有按照比例和不按照比例两种。按照比例的,一般是施工图;不按照比例的情况有很多,一般有方案文本、过程图(自己看的)、条件图等,最近几年的初步设计(扩初设计)文本也逐渐变成不按照比例打印成A3大小。
先来看看按照比例打印的施工图。施工图基本上都是按比例出图的,但是在出图时会有不同的比例设置。比如说,平立剖一般都是1:100,楼梯间、卫生间是1:50,节点大样是1:20,装修图中的节点大样则可能会有1:10、1:5、1:2等的比例,总图的常用比例是1:500,有时候也会有1:1000、1:2000等。我接下来以一套包括平立剖面图、楼梯间、卫生间大样和节点大样的常规的建筑施工图来举例说明。
首先,我们一开始绘制的一般都是平面图,这时我们应该以实际每1MM对应AUTOCAD中的每个标准单位1来绘制,接下来的其他立剖面也同样。这时,我们有两个地方应该要注意的,一是所有的字体基本上都应设置为350高度左右,房间名可稍大些,图纸名称等专用字体高度另定。第二,就是在进行尺寸标注后,将该尺寸标注的“标注全局比例”设置成100(我已修改了前文有关标注设置中的一些内容,大家注意观看)。其他的设置,按照前文所述。
接下来是1:50比例的楼梯大样和卫生间大样。在绘制这样的图时,我一般先将平面图中的相关部分拷贝到原来图纸旁边,然后删除和剪接掉多余的部分。接下来要修改一些东西了。一是线性比例,除实线外,其他的如虚线、点划线等都改为原来一半的线性比例。二是字大小、标高大小、轴线号大小同样的Scale为原来的0.5比例。三是标注设置,将这一部分的所有标注中的“标注全局比例”修改为50。这样的话,按照1:50的比例打印出来时,各部分的大小尺寸都会比较合适。
1:20的节点大样绘制方法一样,不再啰嗦。
图纸绘制完毕后,要做的就是套图框。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图框,而且不同的图幅应该都有。图框在制作时,大多都会按照1:1的比例:A0—1194*840;A1—840*597;A2—597*420;A3—420*297;A4—297*210。其中,A1和A2图幅的还经常用到竖图框。还有,我们需要用到加长图框时,应该是在图框的长边方向,按照图框长边1/4的模数增加。每个图框不管图幅是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打印出来时,图签栏的大小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把不同大小的图框按照我们要出图的比例Scale大,将图套在其中即可。
关于施工图按照比例出图,还有两点要说。一是并非所有的平立剖面图都要按照1:100的比例来,对于一些没什么细部的仓库、厂房时,也可以考虑用到1:150或1:200的比例。这样才能够使图纸饱满。
第二点,就是不管是什么图,绘制时都切记以实际每1MM对应AUTOCAD中的每个标准单位1来绘制(总图可以除外),不同比例的出图只是在字体大小、线性比例、标注的标注全局比例等地方不同。
当然,以上情况是针对同一比例的图都放到同一个图框中出图的情况。对于不同比例的图要放到一个图框中时,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们以一张1:100平面图中要放一张1:20的节点大样来举例。
首先确定1:100为这张图中的主打比例,1:100的平面图按照以上方法绘制完毕,1:20的节点大样,也按照上述方法绘制好,并修改好各个设置。当发现要将其并入1:100的图中出图时,把1:20的节点拷贝一份到1:100的图框内,Scale5倍,然后需要修改两样东西。一是线性比例,二是标注中的两个参数。其中之一是标注全局比例改为1:100(即主打比例),第二是标注线性比例,改为0.2。这样就OK了。当然,在绘制其他比例的图纸时,如果一开始就确定其要和其他不同比例的图纸放在一起,上面的有些顺序可以调整,可以减少一些步骤,较少耗时。

对于不按照比例出的图,也同样有些东西要注意,同样也要注意比例问题。
下面我们以一个方案来举例说明。
我们在进行一个方案设计时,到了整理出图阶段,就要注意比例问题了。首先要确定一下最终出图的图幅,以前的方案文本都是A3的,现在也常用A2的了(即两个竖版A3拼)。在确定了最终出图比例后,我们要预估一下大概的出图比例,然后按照打印出来的字高为2.5MM左右(方案文本的比例一般在1:200以上,除非是做别墅、小住宅、小公建,字体大小和标注尺寸可以适当小些)凡推出在图纸中的字体大小和标注尺寸的合适数值。有必要时,可以在整理初期先将第一张画得差不多的图打出来看看,确认没问题后,再继续其他图纸的整理完善。图纸全部整理完毕,套好图框,交给打印公司—OK。

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图纸空间。图纸空间是一样很有意思的东西,在图纸的比例设置、批量打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在试用了一段时间的图纸空间这个东东后,我放弃了,因为,我们建筑专业绘制的图纸不光是我们自己出图用的,还要作为其他专业的条件图。在我将图纸空间中的图纸提给其他专业后,结果是一个个不断的电话询问,我发现,不光我自己要掌握图纸空间,我还要教会其他所有的专业掌握图纸空间……于是,我放弃不再用了……呵呵。不过,我发现在一些国外公司,除了在方案,在施工图中,也大量运用到图纸空间,不知他们是如何解决掉上面所述的我的困惑的,也许是对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进行有关的培训吧(当公司的员工较多,而且有很多是中老年员工时,这是很痛苦的)。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七
--AUTOCAD与其他软件的交互

从事设计工作,除了要使用到AUTOCAD外,还经常要使用到其他软件,如Sketchup、Photoshop、Lightcape、3dMax、CorelDraw、Word、Excel等,有时会碰到各个软件的交互。这一部分,谈谈我在这方面的经验。
一、Sketchup
Sketchup这个软件出来的时间不长,但应该说深受广大建筑设计人员的喜爱,因为它可以很方便的将平面的图形立起来,进行体块的研究,或者是细部的推敲。在很多设计公司,现在都是先将建筑设计(包括装修、规划、城市设计等)用Sketchup竖起来,推敲好,再提给效果图公司建模绘效果图。这样也有利于效果图公司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需要建模的对象。我建议所有的建筑师,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都要一定程度的了解Sketchup。建筑设计绝对不是平面设计,除了在平面中考虑流线、功能外,其他都要3维的考虑。国外的好的设计都是经过一轮轮不同比例的模型推敲的。
Sketchup与Autocad的交互很简单,在Autocad中绘制到一定程度,需要SU时,整理一下dwg文件,删除掉一些没用的东西,保留下基本的平面图,并选中所有图元,将其中的某个基准点Move到0,0,0坐标(不这样做的话,你在SU中会找不到图形的),保存,SU中导入即可。

二、3dMax
3dMax,最常规也最常用的效果图绘制软件,建模非常方便(与Sketchup建模不同,不多叙述,反正一般建筑师用Sketchup,效果图制作者用3dMax就对了,两者的建模思路不同)。现在也经常使用一些渲染器如VRay、巴西等等来配合进行好的效果的渲染。
Autocad中的平立面图,在3dmax的建模过程中都需要,导入过程都比较简单,不罗嗦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图层设置合理,图元绘制精确的cad图纸导入3dmax要比“乱七八糟”(原谅我使用这个词)的图节省建模者的很多时间。

三、Lightcape
Lightcape,我个人觉得室内效果图的效果,使用Lightcape比3dmax渲染出来好的多。一般先在3dmax里建好模型,并初步贴上图并打上灯光,再导入Lightcape中调整贴图、灯光,并渲染。也有高手直接在Lightcape中建模的,呵呵。具体哪个步骤在3dmax或Lightcape里完成,关键看操作者对哪个软件更加熟悉一些了。

四、CorelDraw
CorelDraw,在好几年以前,平面上色(平渲)时经常会使用到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是出来的东西都是矢量文件。不过现在好象一般都PS来平面上色了。

五、Photoshop
Photoshop,这个行业最主要有三个地方会用到这个软件。一是方案的文本制作阶段;二是效果图的后处理,三是用来扫描一些图纸、照片等。
就Photoshop和Autocad的交互而言,两种,一是将Autocad的图纸导成位图文件(即后缀名为jpg、bmp等),以用于文本制作等;另一是将位图文件倒入Autocad中,常见的是将扫描的地形图导入以便绘制成电子文档。
先说第二种简单的,将位图文件倒入Autocad中。在Autocad的菜单中,选择“插入”,再选择“光栅图像”,然后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对于导入地形图,也可以使用一些软件,如Vpstudio、R2V等来辅助矢量化。

将Autocad的图纸导成位图文件有三种方法,最简单的是利用“Print Sceen”键进行屏幕拷贝,然后到PS中新开一个文件,粘贴即可。第二种是在Autocad的菜单中,选择“输出”,再选择bmp的后缀存储。这样,同样可以把Autocad的屏幕显示内容变成位图文件。
在我们需要将Autocad中的图纸转变成为较大分辨率的位图文件时,需要用到第三种方法。先需要设置一下。菜单中“工具”—“选项”—打印和发布,“添加或配置绘图仪”—“添加绘图仪向导”。出来一张“添加绘图仪”的菜单,左侧是阶段,右侧是选择内容。“开始”阶段选择“我的电脑”,“绘图仪型号”阶段选择生产商为“光栅文件格式”,最右侧的表格中基本上每个都可以,我习惯于选择bmp。一路选择“下一步”。在“完成”阶段选择“编辑绘图仪配置”,出现“编辑绘图仪配置”菜单,在这个菜单中自定义一个图纸尺寸,做文本的话,4000*3000足够用了。确定后,我们便完成了一个类似于打印机的的设置。当我们需要转换位图文件时,采用类似于打印的方法即可。

六、Word
在说Word之前,先说一下Autocad中的文字输入方法。Autocad中的文字输入方法有两种,一是输入为“text”,即单行文字。对于少量的文字,推荐使用这种方法。二是输入为“mtext”,即多行文字。对于长篇大论,如设计说明等,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在Word中,将长篇大论写好,“Ctrl+A” “Ctrl+C”,在Autocad中选择“绘图”—“文字”—“多行文字”,框选将要写入文字的区域,在跳出来的菜单中“Ctrl+V”,修改顶上的一些设置即可。
 Autocad中的图纸要插入Word中,须先将其转换为位图文件即可,方法如前所述。注意一点,就是图片的分辨率不用太大了。

七、Excel
在Autocad中制作表格,以前的版本比较苯,是用一笔一笔画出来,最近几个版本的Autocad有了表格制作功能,但我觉得还是不方便不灵活,于是有时候还是一笔一笔画出来(我也比较苯)。Excel制作表格非常方便,最近发现一个小插件—AutoXlsTable,非常好用,将Excel中的表格导入到Autocad中,大家不妨试试。有关标注的设置那一部分,修改如下:
标注的设置(Dimstyle)。
标注定义里面的选项多了一点,不过要注意的地方倒是不多。我一般情况下会定义一种设置,对于有特殊的情况,我会单独修改其属性,然后其他的用格式刷来刷。介绍一下我常用的标注定义的设置吧。
直线和箭头:所有颜色和线宽的选择均为Bylayer,箭头大小1.5,其他几个数据一般在1~2。
文字:文字样式要选择前面提到的宽度定义为0.5的字体,颜色仍旧是Bylayer,文字高度3.5,文字位置垂直为上方,水平为置中,从尺寸线偏移0.6,文字与尺寸线对齐。
其它一些选项根据需要调整,无需注意地方。
这样的标注设置是整张图纸的所有标注的基础设置,在绘制不同比例的图纸时,需要将其中的“标注全局比例”根据出图比例进行调整。1:100出的图,需要将其“标注全局比例”调整为100;1:150出的图,需要将其“标注全局比例”调整为50。这点在后面的第六部分还会详细讲道。AUTOCAD使用心得连载之八
--方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的设计和绘图思路

前面有朋友提到在做方案的时候,对图元的精度控制不需要太高,的确是这样。现在,由于使用计算机绘图,而方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的设计思路是不太一样的,自然相对应的绘图思路也不太一样。前面还有朋友提到,作为一个绘图员,感觉有些委屈,觉得前途并不是很光明。但我觉得,不管任何设计的任何阶段,绘图的过程都是设计的过程,画上去的任何一笔,任何一个图元,都是在设计。设计的东西有很多,功能、流线、体块、虚实、尺度、人性化等等等等,都需要通过方案、初步设计直到施工图不断的深化、落实。因此,我觉得不管从事哪个阶段的哪部分工作,都需要仔细的琢磨推敲,认真对待,认真的将每一笔画出来。(又啰嗦了)这一部分,我谈谈不同设计阶段的设计过程,以及如何利用计算机,特别是Autocad来配合。可能这一部分和Autocad的关系不是太密切。

首先是方案设计,方案设计的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一、一草阶段
“气泡图”—“方块图”—“体块研究”
“气泡图”是指对建筑物的功能流线以及周边环境关系进行研究。每个气泡都是一个功能分区,根据流线关系串在一起。在“气泡图”中,要确定最基本的功能关系,建筑物/群中有哪些功能分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在流线中应处于一个怎样的顺序关系;建筑物/群中有哪些流线,不同的人流关系、车流关系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减少或避免交叉点;建筑物/群与周边关系如何,周边有哪些道路,哪些建筑物,朝向如何,退让如何等等。
“方块图”是将面积关系放到“气泡图”中。这一步,是建立在气泡图的基础上,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将各功能区的面积在气泡图中落实,即把每个气泡都按照实际的面积要求来画。
“方块图”完成后就要进行初步的“体块研究”。根据方块图,已基本可以将大的体块关系竖起来。这一步中,要推敲体块与周边的关系是否合适,体块本身的大小、体量(长宽高与形状)是否合适。体块与体块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能关系,相交、相切、重叠还是脱离。
“气泡图”的研究应该徒手绘制草图来完成,确定后,可以利用 Autocad来绘制“方块图”。这时,Autocad绘制的“方块图”还完全用不着考虑到柱网等关系。然后,应该使用Sketchup来研究体块,而且一定要推敲,看看有哪些可能的体块关系,各有什么优缺点,什么样的是最好的。对一个方案,可以有好几种体块关系。
一草阶段完成时,应该有一个项目组来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将公司和身边的高手多请两个来,各抒己见。如果发生问题,如功能、流线、朝向不合理等,应该马上调整。这一阶段,特别要集思广益,为将来的深化打下好的基础。可以说在评标时,评委首先就看方案的大关系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话直接枪毙掉,基本不用再看下去了。

二、二草阶段
“初步平立剖面”—“带虚实关系与局部细部的体块研究”
这一阶段,是建立在一草的基础上的,是对一草的继续深化。首先,在 Autocad中,根据方块图和体块模型,绘制简单的平面图,不过,这时要将轴网,也就是结构关系考虑在里面了。这时的平面图,门窗都不用表达,只要将房间、楼梯、走道等内容画出来即可。画完简单平面后接下来画剖面,这时的剖面也很简单,确定一下层高,或者一些较复杂的空间的剖面关系。
将简单的平面图导入SU中,将体块再次竖起来,但这时,需要3维的来考虑几个面的虚实关系,将它们都在SU的模型中表达出来,推敲—推敲—再推敲。关键部位和一些有想法的细部处理,在这时候也可以在SU中表达出来。
对照着简单平面、简单剖面和体块模型,将立面画出来就OK了。不过,立面的推敲也是必然的,立面的推敲和SU中模型的推敲,交替进行,相辅相成。
将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就是二草。对于二草的成果,同样建议仔细讨论一次。有时候做到了二草阶段,但觉得不对劲的话,会重新回到一草阶段,从头再开始一次。一直记得以前的老师教导“捏捏紧,再打打散;再捏捏紧,再打打散”。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多捏几次,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会差的。

一草和二草阶段,都是方案设计的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思维是最重要的,Autocad中画得不准确,绝对没关系,将主要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另外,在这个阶段,徒手绘制的思考和利用计算机进行的思考是交替进行的。比如,在排平面时,我遇到较复杂的地方,会将其打印出来,用手勾一勾,不满意,就蒙上一张拷贝纸,再勾一遍,一遍一遍,直到勾满意为止,最后在在Autocad中画出来。立面、虚实关系等也一样。

三、方案整理与制作阶段
在经过仔细推敲和充分讨论的二草的基础上,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将设计内容整理、细化,漂亮的表达出来。
赶时间的话,这时候可以分成两条线走。一条线是继续完善SU的模型,将来文本中的很多图纸,比如小透视等等,比较细致的SU模型,还可以用来渲立面。当SU模型比较完善后,就可以提交给效果图公司了。
另一条路就是平立剖面图的深化、完善。这时候,用Autocad绘制的图形相对而言就需要比较准确了,特别是轴线、外墙开窗等,但是有些小问题并不要紧,比如门垛,画成149、218、356等等都没有关系。在方案阶段,没有必要为了图元的精确浪费太多的时间。不过,向立面,特别是对称的或有连续图案的立面,最好还是画准确点;图层关系也要比较合理,否则在导入PS后,上色时会吃苦头的(做过的同志心里应该清楚);还有就是该闭合、该连接的线条一定要闭合、连接,否则同样在PS中会比较痛苦。
在Autocad中绘制完毕,将图导成位图文件。这里有个小窍门,如果前面图层关系合理的话,同一张图可以关掉一些图层,分两次导成位图文件。为什么这样做?呵呵,不多说了,有心者自己慢慢发掘。
PS中上色、套图框……方案设计告一段落。

接着谈谈初步设计。对初步设计,我的理解不是太深,总体来说,我觉得初步设计有以下几条作用:
一、 各个专业的配合。
在方案设计阶段,各个专业的配合是比较浅薄的。在初步设计阶段,各个专业就开始较为深入的参与了。这时,要解决好各个专业的配合,也就是相互的条件关系。比如,电气专业要告诉建筑专业需要多大的配电室;暖通专业告诉电气需要多大的用电量。结构专业也开始建模,并初步计算,它将提给建筑专业梁的高度,柱子的断面尺寸。其它,不一一而言。
二、 进行概算。
工程造价专业接收到各专业的条件后,进行概算。概算的作用很多,比如控制投资等,另有一点就是可能会作为施工招标的标底依据之一。因为工程预算是要另花一笔钞票的,不是每个项目都会做。
三、 解决掉一些技术难点。
前个月,有幸和一位参与了国家大剧院(就是那个大玻璃弹子)设计全过程的设计师聊了几句。国家大剧院的初步设计是在法国的安德鲁建筑师事务所做的,参与的建筑师有六十多位,他作为中方代表(了解的人应该猜出来他是谁了吧,再给点提示,清华的)参与。据他谈,有很多重大的技术问题都是在初步设计阶段研究并解决的。比如说,在北京,大玻璃弹子下的水面到了冬天肯定结冰,结冰后体积会膨胀,如何不破坏和影响建筑物与水池?当水池的局部发生问题时,怎样可以不把整个水池的水抽干就可以检修,玻璃弹子上如何设置搽窗机轨道等等。

四、 对于建筑专业,我觉得有以下问题需解决:
1、 规范的落实,比如防火分区、疏散距离等;
2、 平面、剖面的关系是否合理,特别是复杂的地方。楼梯是否碰头?是否足够距离跑到上一层,等等。
3、 这时,在Autocad中的绘图,应该做到细致、准确、规范了。充分利用电脑比人脑精确、严谨的特点,将每一个图元都画对。
4、 ……

在初步设计阶段绘制图纸,同样平立剖面应该是对照起来同步画,平面细化到一定程度,就细化一下立剖面,再反过来画画平面,这样辗转反侧的进行。

最后谈谈施工图。
施工图是可以用来施工的图纸,因此,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图元都应该有着准确而且清楚的表达,明确到底是什么?绝对不能象方案一样,给人高深的感觉,或则含含糊糊。平面图还好,但是立面图就会经常出现表达不清的错误。
不同规模的项目,复杂程度不一样,施工图阶段参与的人员数量也都不一样,但思路也基本一致。就是从整体到局部的不断完善,深化,落实每一堵墙、每一扇门窗、每一个节点处理。 一个人做一栋5000平方米的小项目是这样,一个团队做一个几十万平方米的大项目也是这样。
越是复杂的项目,越是参与人员多的项目,越需要在项目的前期,有个好的项目实施计划,有个好的设计标准,有个好的绘图标准,这样才能打好一个集团军进行的大仗。而对于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cad-drawer,一定要有着良好的绘图习惯,然后遵照一定的标准,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做好一个团队中的每一颗螺丝钉。前面就提到过,大玻璃弹子的初步设计有六十多位建筑师一起完成,想想管理和协调的难度,有点可怕。但相信,只要有了比较好的基础、系统和制度,不断地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任何难啃的骨头都能够啃下来。(唉,没想到居然是用了一句口号来结束我这篇文章。)后言:
在开篇时有前言,现在还有些话要说,算是后言吧。
这篇文章从开始到现在,陆陆续续写了三个月,其实其中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忙,我为我的懈怠向支持我的兄弟姐妹说声对不起了。不过,终于在今天落笔,也算是有了个交待吧。在结束时,还有几点向大家啰嗦。
一、我不是Autocad高手,在用12版的时候,学了一点LSP文件,现在也早就忘光了。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教给大家多么高深的软件知识、编程技巧等等,只想结合实际的使用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说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正确,在这里,只想把我的一些想法和经验说出来,大家愿意采纳便采纳之,觉得可笑便可笑之。
二、对于专门软件,如天正、圆方等,首先我很佩服并且尊重他们的劳动,但是我觉得做软件出身的人有时候不是太能够理解建筑,就像我对软件也只懂一点点一样。因此,我希望,专门的软件公司,能够找一些做过十几年建筑有稍微懂一点软件的人来做做顾问。很多东西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但是不是非常的地道,就很难说了。我想如果有一套非常上手的软件来辅助设计工作,这是每一个建筑师的盼望。
三、关于软件的三维化。前面有仁兄提到过,所以我也啰嗦两句。现在有的软件已经三维化了,比如说Autodesk Revit Building,画平面的时候,立面就出来了,修改平面的时候,立面同时也在修改。但是,我觉得问题同样,软件工程师还没能够真正的按照建筑师的思路来地道的设计软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当然,如果发现一套好的软件,我想我是会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做法和思路来配合软件的。
四、这篇文章开始写的时候拟定的提纲,和最后完成时并不一致。比如,一开始,准备将Autocad的变量进行整理,但后来发现,这样做稍微有点背离了我的初衷。我本意是要和大家分享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最为基本的东西,至于软件深层次的东西,自有高手去研究。这方面,我只是个非常低的低手。
五、要做好合格的建筑师,必须要有踏踏实实、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待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用自己的心血来完成每一个设计。为了赚钱而马马虎虎做设计的同仁,是不会有长足的进步的。而每一个绘图员,也应该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在每一个有自己参与的项目中,努力学习设计知识,点点滴滴的逐渐积累,以成长为设计师为目标。
六、最后,由于“徐佑然”兄在前面屡次对我在言语上的不尊重,我在这里稍微嘲笑他一下。他的新作由于缺乏人气,居然还又跑到我这里,我这个他非常看不起的小角色这里来做广告,可笑、可笑。大家一笑了之吧。

网友A:
。。。。。。有些图纸看上去一目了然、清晰漂亮,。。。。。。
LZ这是说我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B:
常用的有l pl rec c trim mi co m b i h x o ar

网友:
我就是服了 许多设计 根本都不知道 啥是清晰 准确
只要是给出数据 就是胜利 根本都不考虑加工时的 效率  或者说不懂
给的图纸 自己后面再看 都看不懂了 出的图 跟考试题似的
也不考虑成本 设计出来的东西 装完一看 超预算多了  就使劲砍加工费 要不老板不好交代
然后加工操作和装配者 根本没有话语权
只要出错就是干的错了 设计是电脑三维画出来的 根本不可能错的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二维除了给车间工人看,还能做什么,大型新产品开发(不是抄数哦),几百几千零件我不知道用CAD二维怎么才能不出错,反正三维哪里干涉一眼就能看去,二维怎么搞还真没搞明白

网友D:
拿建筑设计来套用机械设计,也是醉人。

网友E:
我怎么感觉solidworks中的工程图比AUTO CAD好用
??

网友F:
看这么多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好帖, 学习了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图纸看上去一目了然、清晰漂亮,。。。。。。
LZ这是说我的图纸吗?谢谢!

呵呵,你也太那个了吧嘻嘻谦虚使人进步哦!发个样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有l pl rec c trim mi co m b i h x o ar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建筑设计来套用机械设计,也是醉人。

软件命令是一样的,道理也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感觉solidworks中的工程图比AUTO CAD好用
??

我是两个软件都要用的,却都不是很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么多我也是醉了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二维除了给车间工人看,还能做什么,大型新产品开发(不是抄数哦),几百几千零件我不知道用CA ...

赞同,我现在一般用CAD画三维,虽然画错一步以后修改麻烦,但过程中不断复制也是可以的,就是累点    PORe不常用

楼主(2016-04-13):
引用 网友F:
看这么多我也是醉了

学习进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建筑设计来套用机械设计,也是醉人。

个人觉得只要可以用得到就是好的!你说呢?吸收你想要的东东就好了!

网友H:
深有体会,CAD很拙计,得抽时间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有体会,CAD很拙计,得抽时间学习学习。

快捷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I(2016-09-08):
表示用的SW不会用CAD~~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表示用的SW不会用CAD~~

SW略懂皮毛!

网友(2022-11-23):
给分享经验的大神致敬

网友(2023-02-27):
楼主,下次拜托讲讲solidworks吧,cad已经好久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