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的轴向载荷是多大?和基本额定载荷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5-12-03):
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寿命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寿命要求么?

大侠你终于回复我了
因为我们这个轴承不属于重载,所以不想经常更换,寿命定为40000到60000小时可以吧?

网友B:
Fap=9.8Fa*Fb*Fp*dm平方         Fap  最大允许轴向负荷  Fa 负荷条件相关系数  Fb 直径系列相关系数 Fp档边允许面压相关系数
m 轴承内径D与外径d的算数平均值 (D+d)/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终于回复我了
因为我们这个轴承不属于重载,所以不想经常更换,寿命定为40000到60000小时可以吧? ...

你这问的有点乱,基本额定静载荷对应的是载荷下滚动体的最大塑性变形,基本额定动载荷对应的是疲劳性能,产生点蚀的圈数,这两个参数是轴承供应商测试提供的数据,并且是概率的。再就是润滑对应的磨损,需要定期维护的

网友:
轴承这些计算忘光了,回去翻翻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终于回复我了
因为我们这个轴承不属于重载,所以不想经常更换,寿命定为40000到60000小时可以吧? ...

1. 首先选好设计寿命
2. 按L10h公式算出轴承当量动载荷
3. 按轴承本身参数倒推出轴向载荷。
4. 以上计算没有考虑润滑影响,如需考虑,需要专门的软件计算;手算倒也可以,就是误差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首先选好设计寿命
2. 按L10h公式算出轴承当量动载荷
3. 按轴承本身参数倒推出轴向载荷。

P大,也许他问的就是角接触轴承的当量动载荷怎么确定,除了轴向径向载荷以外,由接触角产生的分力,怎么换算到当量动载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也许他问的就是角接触轴承的当量动载荷怎么确定,除了轴向径向载荷以外,由接触角产生的分力,怎么换 ...

我的问题是当量载荷不大于基本额定动载荷的百分之多少轴承可以安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选好设计寿命
2. 按L10h公式算出轴承当量动载荷
3. 按轴承本身参数倒推出轴向载荷。

轴承本身参数怎样可以倒推出可承受的轴向载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选好设计寿命
2. 按L10h公式算出轴承当量动载荷
3. 按轴承本身参数倒推出轴向载荷。

由转速轴向力寿命,求动载荷,您过目。帮忙看下这样算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也许他问的就是角接触轴承的当量动载荷怎么确定,除了轴向径向载荷以外,由接触角产生的分力,怎么换 ...

换算当量载荷,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不用再考虑径向载荷的轴向分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当量载荷不大于基本额定动载荷的百分之多少轴承可以安全使用

基本额定动载荷是反应轴承疲劳寿命的指标,可以超过,只是运转寿命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本身参数怎样可以倒推出可承受的轴向载荷啊?

好问题!
1. 我的意思是当量载荷公式中的XY系数是由轴承本身的参数推导出来的。
2. 对角接触球来说,不同的接触角,XY系数不同。
3. 当然对轴承使用者来说,不用自己直接推导了;制造商样本上有现成的公式。
4. 这句话是我表述不清,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转速轴向力寿命,求动载荷,您过目。帮忙看下这样算对不?

思路是对的,但我不用这种方法。
建议参考下舍弗勒或SKF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额定动载荷是反应轴承疲劳寿命的指标,可以超过,只是运转寿命不高。

刚才问了一下瓦轴的技术支持,告诉我轴向承受力不大于基本额定动载荷的10%。
但是我没问如果大于10%会怎样,我估计应该就是寿命会变短吧。不应该让他大于这个比例。我的比例现在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
1. 我的意思是当量载荷公式中的XY系数是由轴承本身的参数推导出来的。
2. 对角接触球来说,不 ...

明白了!想学好机械也得提高理解文字的能力!你表述的没有不清,我本应该可以理解你的意思的,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下瓦轴的技术支持,告诉我轴向承受力不大于基本额定动载荷的10%。
但是我没问如果大于10%会怎 ...

1. 我不知道瓦轴的技术是在什么条件下给出这个结论的。
2. 从理论上说,基本额定动载荷就是轴承寿命一百万转时的寿命(在10%失效概率下的运转寿命);也就是说当量载荷等于基本额定动载荷时,轴承能运转一百万转;当然这个寿命比较短,对你的1500rpm来说,也就11个小时多点就要挂了。
3. 所以说运转状态下,能承受的最大载荷与设计寿命直接相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B:
Fap=9.8Fa*Fb*Fp*dm平方         Fap  最大允许轴向负荷  Fa 负荷条件相关系数  Fb 直径系列相关系数 Fp档边 ...

你好,Fap  最大允许轴向负荷  Fa 负荷条件相关系数  Fb 直径系列相关系数 Fp档边……这些系数从哪里来的,什么资料中可以找到,请推介一下,谢谢

网友(2016-06-10):
看来要好好翻翻书学习学习了

网友(2024-11-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