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混合两种不同颜色的纤维

楼主(2015-12-03):
怎么样可以充分的混合那,现在做了一个设备远远达不到效果,现在主要就是气吹的,上面那个混合是我用气枪在一个容器中吹得,效果一般还是没有很充分混合,求助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首先纤维这东西是什么类似头发一样的东西,你风一吹他根本不混合,而是给他压实了而已,混合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应该很简单,只是不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用

网友B:
两种纤维下料的时候用两个喷嘴喷两种,然后做一个类似旋风除尘(沙克龙)类的容器,往里吹的时候弄个圆锥啥的东西,让一前一后吹进去按你设定的方向走。

网友C:
是否考虑搅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纤维这东西是什么类似头发一样的东西,你风一吹他根本不混合,而是给他压实了而已,混合要具体情况具体 ...

现在的想法是利用气体在一定的空间吹,让它进行旋转,效果不好,纤维大小是固定的12mm,不能加水混合,只能通过风来混合,而且还带有静电的,想到了搅拌不知道怎么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考虑搅拌

现在考虑到了搅拌,不过不知道怎么设计合理啊,纤维大小固定的12mm,这个机器必须能混合各种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纤维下料的时候用两个喷嘴喷两种,然后做一个类似旋风除尘(沙克龙)类的容器,往里吹的时候弄个圆锥啥 ...

这种纤维大小是固定12mm,带有静电好搅拌吗?搅拌的时候不容易缠到一起吗?

网友A:
假设你很好的混合完了,下一步你要干啥,做成啥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很好的混合完了,下一步你要干啥,做成啥产品

给客户做的,他们用来做实验的设备

网友:
分割压缩啊,不知斑竹是否可以放宽上传大小限制,可能服务器成本高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