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接普通家用自吸水泵靠谱吗?

楼主(2015-12-03):
U钻接普通家用自吸水泵靠谱吗?
27的U钻,在平轨数车上钻70深,材质45钢,U钻直接接机床水泵压力太小了,射出去的水都没1米远,想买个扬程大概四五十米的家用自吸水泵接U钻上,水箱做一下过滤,靠谱吗?有见过这么用的师傅吗?

网友:
水泵这东西,你先要明白你对他的要求,主要是压力和流量。有了这两个数据才能选择。

网友A:
没听说U钻和水泵连在一起的,不过差别不大吧~~~~
应该只要能喷水冷却润滑就没问题

网友:
最好算计一下,再实验,行业跨距太大, 不知道怎么恢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U钻和水泵连在一起的,不过差别不大吧~~~~
应该只要能喷水冷却润滑就没问题

我是想在平轨的数控车上用的,在中拖板上固定了个座子装U钻,然后准备单独整个水下泵接到U钻上,

网友:
楼主发张图片看看呗

网友B:
U钻加工,水压很重要,不然切削排不出!!冷 却达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钻加工,水压很重要,不然切削排不出!!冷 却达不到效果!!

专用高压冷却泵太贵了

网友(2016-01-06):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其实U钻最主要是高压,然后利用高压排削,冷却如果你不是钻到3倍径的话可以不用太多考虑,最主要是看你买的U钻断削怎么样,以前我们厂里30的孔,钻深45,普车改的,用的是外冷,不过U钻是山特的

网友:
平轨车床使用;我们是水加气冷却排削的,直接最多做到80的,效率挺高,但跟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相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