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刀痕?今天去客户现场

楼主(2015-12-03):
各位::今天去客户现场,看到这一情况;;
此孔先用D12铣刀铣凸台上部,再用D12的刀铣其它部份留单边0.4MM的余量,此 时无刀痕
再用D10的铣刀像以上D12刀具一样分两刀铣,铣出来后出现刀痕,检查刀具无崩刃。

请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刀痕。

网友A:
同样的悬伸直径越大刚性越好。10的有振纹应该是刀具刚性不足。

网友:
我看不像震纹,感觉像铣刀两刀刃没磨好,单刃产生切削。

网友:
10的刀是不是长些??直径与长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悬伸直径越大刚性越好。10的有振纹应该是刀具刚性不足。

弦长不会有问题的,我只加工16个MM深,我刀具一共只有60mm长,所以刚性这一块可以排除,我们内部初步分析原因为:

两把刀不同心导致的情况一样,是否可以使用D10的铣刀直接螺旋插补进刀呢?

针对这种双重面很有必要让客户检查一下夹具。如果是一把刀具则不会出现此情况。  但会出现中心距偏移。

网友B:
刚性不能排除,单侧切最大切削深度1.5D,楼主可以算算。
如果是自己作的,还要打个8折。
分刀切要想没有接刀痕挺难,尤其精加工。
粗加工不是没有,只是尺寸控制没精加工严,刚性比D10稍好罢了。
另,刀痕是全周都有吗?
走螺旋,估计效果不如现在。
下回出方案时,告诉客户,会有接刀痕。

网友:
什么材料的?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不能排除,单侧切最大切削深度1.5D,楼主可以算算。
如果是自己作的,还要打个8折。
分刀切要想没有接 ...

网友:
和楼上几位意见一致,振刀。D10刚性不如D12,进给力大。
减小进给量、减小刀的伸出量或许就能改善。

网友:
你这个孔,上下的精加工做好是用同一把刀,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原因;
1,刀具刃长不够,磨避空位要圆弧过度。
2,刀具,刀柄,传动间隙等原因造成整体刚性不足,
3,刀具安装后与主轴“平行度”不良,造成刀具切削面【锥角】。很多接刀痕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采用如sd刀柄筒夹来装夹刀具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6-01-19):
夹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