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加速方式

楼主(2015-12-03):
有没有对步进电机比较熟悉的,能不能谈谈加速方式。

网友:
如果只是想加快步进电机速度的话有两种方法
第一、修改程序里面的脉冲频率
第二、把驱动器细分数改小。

网友:
s加速曲线。切换定时器。

可靠方案。直接买成品运动卡。价格1k-4k

网友:
程序改变驱动频率,从启动频率逐渐加速至所需的频率,不能太快,太快容易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