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格式图纸转换为CAD图纸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厂里大量的图纸都是tif格式,当需要编辑时无法用CAD打开,最近下了一个R2V软件,可以转化为矢量化图形,但是打开后图纸精度太低,圆弧都是折线连接而成,有大侠能解决吗,可奉献全套进口热连轧图纸资料!!!!

网友:
要去定制软件,你那个肯定是试用版或者盗版的,

定制过来了,厂家还要过来给你调试,就设定各种数据,你就得花几天时间,

顺便说一句,人家给你TIF,就是为了避免你山寨的,这里还有法律问题,你找到原来厂家,他肯定有CAD的,但要花钱买,

网友:
你先传一张,让高手们给你转化试试,你看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