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茎秆和叶子分离的设备?

楼主(2015-12-03):
需要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的茎秆叶子分离设备,茎秆产量量10吨-20吨/小时。

网友:
茎秆要完整分离出来吗?

楼主:
茎秆不是整条的,已切割成为长度30公分短段,切割长度可根据需要调节。

网友(点评):
用做饲料么?

网友:
为什么要切断?叶子不好?
整根的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孙启明

谢谢零侠!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机器。如果需要的话只能是自己设计或委托设计,或者与制造商签合同定制。
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求帮助,请把任务详细地做个说明。我相信社区的很多大侠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