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材料为铝的170×40×40板,用什么机床如何剖切成3块170×40×10的板?

楼主(2015-12-03):
一块材料为铝的170×40×40板,用什么机床如何剖切成3块170×40×10的板呀要能成品成产的办法哦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锯,砂轮切

网友A:
不知表面要求的光洁度是多少,一般的话,用合金锯片做成专机应该可以,效率应能满足

网友:
线切割,锯片铣刀

网友:
我觉得只要是去除材料的加工方法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表面要求的光洁度是多少,一般的话,用合金锯片做成专机应该可以,效率应能满足

没有光洁度要求,只是把板剖成配料,用于加工实验性能样条

网友:
数量、成本什么的要求不限定的话:定做、模锻、线切割+刨平、空气锤锻打+切割+表面刨平

网友:
数量少的话就用带锯吧

网友:
根据数量选择工艺方法,少的话带锯锯一下,

网友B:
既然没要求,就用带锯锯开就好,5mm的锯缝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要求,就用带锯锯开就好,5mm的锯缝足够了。

产量较大,锯的话生产更不上额

网友(2016-02-01):
铝板 电锯

网友:
线切割(由于是铝材 所以的用特殊的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