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升降定位平台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12-04):
各位老师大家好!
这个是我公司的一个自动化设备的局部部件,原理和控制都很简单,小弟在选型和实战方面缺乏经验,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让我做,我会用丝杆传动(选用螺旋角可以自锁角度的丝杆)光轴加直线轴承导向(直线导轨加滑块也行)一面一根,如果可以用步进电机,那么5个定位点就可以直接用步进电机控制。不需要传感器,但是零点和最高点需要行程开关,电机尽量用一个(如果两个电机控制不好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用一个电机加减速器然后分别传到两端。精度要求不高,同步带加带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让我做,我会用丝杆传动(选用螺旋角可以自锁角度的丝杆)光轴加直线轴承导向(直线导轨加滑块也行)一 ...

感谢!

速度和配件选型,速度可能达不到,电机型号?

再次感谢!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求方案指导!谢谢!

网友:
换伺服电机吧

楼主:
伺服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B:
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直接拖动。
用链轮同步两根丝杠。丝杠要能自锁。
定位停车时先用程序减速再定位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直接拖动。
用链轮同步两根丝杠。丝杠要能自锁。
定位停车时先用程序减速再定位停 ...

非常感谢,这个方案和
伺服电机加减速 加同步带 这两个方案在选择,论坛里有丝杆选型的计算方法。我这个也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丝杠,电机 编码器 组合起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电机 编码器 组合起来就可以

选型我缺乏计算能力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上面都能找到  作为一个设计师 必须具有自己动手查手册,选型的能力,这也是最基本的能力

网友D:
这个速度,这个负载,这个精度,一般用齿轮齿条加直线导轨的较多。

网友(点评):
电机用一个就行了,这样最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这个负载,这个精度,一般用齿轮齿条加直线导轨的较多。

好哇!
还是需要经验呀
十分感谢!

网友E:
龙门机床上用的就是双伺服电机加双丝杠
还有就是双丝杠减速机中间连接减速机,用一个电机带动
导向支撑的有直线导轨、直线轴承、滑动导轨
定位精度在毫米级,只需接近开关或伺服电机的反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龙门机床上用的就是双伺服电机加双丝杠
还有就是双丝杠减速机中间连接减速机,用一个电机带动
导向支撑的 ...

我选择了12n.m的86步进闭环电机两个。同步控制  与丝杆直接用联轴器对接,不加减速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选择了12n.m的86步进闭环电机两个。同步控制  与丝杆直接用联轴器对接,不加减速机

你得确定丝杠,如网址上的确定丝杠的驱动力矩,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b2c186c8804e34c46ef6ff19.html
然后确定电机的额定扭矩,运行速度除以丝杠导程确定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确定丝杠,如网址上的确定丝杠的驱动力矩,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b2c186c8804e34c46ef ...

计算好了。就用1000的86  加不加减速都没有关系,上方加一个平衡器抵消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让我做,我会用丝杆传动(选用螺旋角可以自锁角度的丝杆)光轴加直线轴承导向(直线导轨加滑块也行)一 ...

我们 公司也在做这样的,  但是是个小部件的。。 不是大部件的  不知道大起来 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编码器/丝杠/电机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