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和减速机的区别

楼主(2015-12-04):
大家容易想到的是,汽车上都有一个可调速的减速机,所以汽车就有了几个档位,汽油机(柴油机)就和电机一样,加减油门速度可以变化,但变化范围不大。
当然要说的是,离合器和减速机不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一般说到减速机大家就容易想到汽车变速,想到是离合器的功劳,其实每次变速都是在拉动变速杆后才完成的。一般可调变速机在换档时,是不能负荷的,所以要通过离合器把减速机输出与汽车分离,换好档后再联接,离合器只是一种联轴器(只不过是可分可合的)。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电机输出功率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变,只可能因为各种损耗变成热能量了。功率不变,速度减小,那就使力量(力矩)变大了;相同输出功率时,(角)速度与力(力矩)成反比,

网友:
这都说的什么?

网友:
这都说的什么?+1

网友:
这都说的什么?+2

网友:
这都说的什么?+3
减速机 变速箱  联轴器 离合器。4个东西好么,看名字多好理解啊.减速机降低轴转速的,变速箱,可以改变轴转速的。联轴器。链接两轴的(不实现速度变化)离合器链接两轴并可以分开链接的.就算考试也顶多问问离合器和联轴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想说什么4

网友:
确实比较乱,不过也算学习了

网友:
楼上的都好坏,,,这都说的什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