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垂直安装,固定侧轴承应该怎么选用?我想选推力球轴承可以吗?

楼主(2015-12-04):
因为丝杠轴承端直径是12,所以选了个内径12外径32的角接触球轴承,但是算了一下感觉轴向力太大,有130kg的重量全部由轴承承受。
想问问有没有在固定侧用推力球轴承的?

网友:
用锥形轴承试试,你提醒了我,我刚好也在设计丝杠垂直,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请大佬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这个负载有点大了,上止推轴承吧,稳妥些

网友:
精度高的都是两个P4级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
丝杠一般都受拉力,你的负载没有配重吗

网友:
固定端可以安装多个角接触轴承。但是这么细的轴端,正常情况丝杆也不会太粗吧,丝杆负载能承受么

网友A:
角接触轴承,我有丝杠和支撑的三维图,可以给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我有丝杠和支撑的三维图,可以给你一下

1713038224你加我一下吧!

网友:
有没有大致草图给看一下

网友(2016-06-28):
角接触+推力

网友:
理论上查表单列就足够了,可承受400公斤的轴向力,但是实际130公斤的负载我们做过的案例都比你这个大,我们轴承大概用内经20的,双列角接触,背对背使用,买的哈轴的成对使用,不用自己配隔圈,他们出厂配好了。

网友(2018-02-08):
现在市面上有现成的支撑座 固定侧可直接出厂配置背对背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 可承受轴向力

网友(2018-08-20):
用固定座不行吗?FK或者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