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类的能通过折弯来实现吗? 就是尽量减少焊缝,有密封要求的

楼主(2015-12-04):
箱体类的能通过折弯来实现吗? 就是尽量减少焊缝,有密封要求的

网友A:
当然可以,方形就折弯
圆形就卷弧,一道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方形就折弯
圆形就卷弧,一道焊缝

我是四边 加一个底部,应该怎么设计 加工呢

网友(点评):
四个侧面一块板,折弯后一道焊缝,地面一块板,四条焊缝

网友(点评):
玩过用纸折正方形吗,把铁皮冲成一整片的有5各面的那种,然后折成型后进行焊接,可以达到最小焊缝效果

网友:
你把尺寸说一下
材质,承装液体类型?
尺寸?
抗压能力?

楼主:
底150*300,高250,普板,热水,0.2mpa

网友B:
板不厚的话用750×800,四周去掉250×250,折边,然后焊接

楼主:
板厚2或者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不厚的话用750×800,四周去掉250×250,折边,然后焊接

么意思?详细点,谢谢、

网友C:
可以,通过折弯拉铆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折弯拉铆即可实现

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明示

上网查下钣金拉铆相关资料,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买个工程车的油箱算了

网友:
就一个水箱还要自己做?都有现成的

网友D(2017-10-11):
可以实现,萨瓦妮妮。当然可以 啊

网友:
图呢,没图说给谁听

网友(2019-03-08):
折弯是个好办法呢。

网友:
一张板折不出来,底面300*150,高250,扛刀,需要分3件做

网友:
有密封要求的话,4个边必须是焊接的,楼上有人说的拉铆不可行,达不到密封要求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萨瓦妮妮。当然可以 啊

萨瓦妮妮 不是哪里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