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将珠子串入铁圈中

楼主(2015-12-04):
利用solidwords如何将图中的珠子穿入铁圈中。图中上面的铁圈是未串珠子之前,下面是串完之后的成品,用什么方法可以把珠子串入上面的铁圈中

网友:
高级配合,沿路径

网友A:
曲线阵列

网友:
中心线对齐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阵列

您好,能说细一些吗,怎么曲线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阵列

您好,我这珠子需要从端部串入到图中的位置。

网友:
把铁丝的扫描曲线显示出来,把珠子的球心和曲线装配关系设为重合即可。

网友:
在柱子中心设置一个点,曲线一般都有一个草图的线,让点在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珠子需要从端部串入到图中的位置。

如果是指定位置的话,7#大侠的法子就可以了。

网友:
組件用 "路徑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