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问题求助,如何改进

楼主(2015-12-04):
现在用的是橡胶圈密封,效果不好,时间长磨损会漏粉尘,请问如何改进?采用油封可行不?转速在100rpm左右

网友:
现在的橡胶圈是个什么材料?
选个好点的材料,或者防尘圈什么的
必要适当加油润滑

网友:
油封的话当然比现在会好得多,指的接触式的,密封面的粗糙度要加工到位。要求再高的话下面做个储油槽,加满黄油。

网友:
选用摩擦小的四氟材料

网友A:
画那个箭头是旋转密封的吧,旋转密封应该用骨架油封过者因转速不高,用液压缸缸头上用的那种A型防尘圈也可以。个人建议无压力,还是用骨架油封比较好,不过要加润滑油槽,采用滴液润滑的方式,保持润滑油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那个箭头是旋转密封的吧,旋转密封应该用骨架油封过者因转速不高,用液压缸缸头上用的那种A型防尘圈也可以 ...

润滑油槽怎么加?像这样?

网友:
旋转就得用油封啊

网友:
建议用个组合密封,里面橡胶增加补偿性,外面聚四氟乙烯减小摩擦。

网友B:
用油封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油封可能会好点

油封不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