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个墨镜,这样能行么?

楼主(2015-12-04):
朋友的朋友发来的,没好意思直接问,
戴个墨镜就能行?
有这么做过的其他同行吗?

网友:
有总比没有好,临时用用将就

我是外行,经常见到这样焊接的,我爸有时候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点评):
二保焊高手,低电流电压焊接,滋滋的声音很均匀,没有一点飞溅,不用面具,焊时候闭上眼就OK了

网友:
他这个是钎焊吧。光线没有电弧焊强。这样还可以。

网友:
我还见过直接电焊什么都不带的。我试了一会晚上就高兴哭了。

网友:
见过一个瑞典的焊工眼镜是变色的,不焊时候也能看见工件。
国内焊工有自己装个小镜片在面罩上,焊接时候正好反射照亮焊缝

网友(点评):
某宝上有这类产品,我们老板网上买过,车间焊工都是用这个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是电焊啊,不伤眼睛的吧,戴眼镜挡一下飞溅

网友:
这个是气焊

网友:
气焊你不戴这种眼镜那还看得到工件吗?

网友:
气焊都这样;电焊就不行,容易灼伤面部

网友:
我见过氩弧焊不带帽子,直接手稍挡一下,那段时间我也试了几天,脸上掉了一层死皮

网友:
可以,但是对眼睛不好

网友:
乙炔与氧气结合属于熔化焊,戴墨镜目的能细致观察溶池结合情况,多数是中深墨绿色。不带墨镜人眼很容易当高光高亮刺激。

网友:
少见多怪,是你没搞清焊接的分类。

网友:
气焊这样还可以,大部分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