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冷冲压模具,被领导逼着上了,愁

楼主(2015-12-04):
没搞过冷冲压模具,被领导逼着上了,愁!
工件材料:云母板,成品为环形,外圆22,内孔10,壁厚0.35,大批量。
请问:环形成品压过之后如何快速的取出成品?上千工件,我可不想压完一个去抠一个。
        或者先冲出来外圆?再冲内孔?
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A:
上模腔内加一个弹簧装置,冲下的产品就会从下模腔掉下来。

网友B:
一个单工序模就可以搞定   建议参考一下基础的入门的冲压模具设计书   很简单的

网友C:
加个脱料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腔内加一个弹簧装置,冲下的产品就会从下模腔掉下来。

谢!刚才看了几个冲压动画,感觉清楚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脱料机构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单工序模就可以搞定   建议参考一下基础的入门的冲压模具设计书   很简单的

谢!看了些书,有些迷糊。慢慢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看了些书,有些迷糊。慢慢来吧

找个类似实例   修改一下即可  注意凸凹模间隙的选取

网友:
做复合模,用压缩气吹零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类似实例   修改一下即可  注意凸凹模间隙的选取

隔行如隔山啊。不过自己搞了个,到时候给你发个结构图,你有空了瞄两眼

网友:
开复合模呀,弹簧圈上加顶销

网友D:
关键问题是你的原料是带料还是片料?
然后才有后期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是你的原料是带料还是片料?
然后才有后期步骤

云母片,韧性比较差

网友E:
冲压模具的自动取料可以在顶出装置的前提下,利用冲床的动作设计摆杆结构,将产品打出模具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压模具的自动取料可以在顶出装置的前提下,利用冲床的动作设计摆杆结构,将产品打出模具外。

谢了。不过经过仔细核算过成本,还是内部激光切割成本最低而且效果好。
我自己先做了个简单的夹具冲了几个孔,有毛边,放弃了。

网友(2016-03-03):
从基础知识学起

网友(2017-12-26):
突然感觉毕业设计课题选的好难

网友:
没搞过就敢直接搞啊  你们领导也是厉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