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排气量计算?

楼主(2015-12-04):
我有一根气管内径为20mm,排气压力为6.0bar,介质为空气。排气5分钟,排气期间压力都是恒定的6.0bar。请问这5分钟排了多少标气?最好写上公式。请各位帮个忙。感想

网友:
要知道气体在管子里的流量才能计算排量

网友:
若已知有压管流的断面平均流速V和过流断面面积A,则流量 Q=VA
这里你的压力值是0.6mpa,所以平均流速是10m/s
所以流量是10x3.14x0.02x0.02=0.013立方米每秒
5分钟是300秒,故总量为3.9立方米

网友(点评):
请问,我的管子内径为20, 10x3.14x0.01x0.01=0.0034 0.0034x300秒=1.02立方米。这个气量是Nm3(标气)吗?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是标准的推荐值

网友(2016-05-20):
最精确的是通过压力表测得一定距离上的压力差, 通过伯努利方程进行流速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