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M27X2,M22X1.5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12-04):
M27X2,M22X1.5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软管接头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接头螺纹?

不是,是比例换向阀下面的接口

网友B:
油堵或者是另一油路块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堵或者是另一油路块的连接。

别的没有阀块,应该是阀块上的油堵吧

网友(2016-06-11):
也在学习液压中

网友:
楼主画的油路是用的哪个软件,,谢谢

网友:
阀块接头接口螺纹

网友:
洋红色双点划线区域是一个集成块(也称作阀块),M27*2指的是阀块与外界的接口形式。27指的是公称直径,2指的是螺距。27对应有几种螺距规格,螺距2为细牙螺纹。液压系统里一般用的是细牙螺纹,因为细牙螺纹预紧力大。如果只写M27,那么默认是粗牙螺纹。

网友:
觉得是备用口

网友:
1外接油口
2工艺口堵头
这两个口没有特殊含义,就是普通公制细牙螺纹,不标注按标准是锥螺纹G

网友:
应该是接口尺寸规格

网友(2016-08-10):
    如果不需要与其他油路并联的话 用堵头堵住即可

网友:
预留接口,可以和其他板块混接,也可以接压力表,堵头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