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

楼主(2015-12-04):
   最近的加工零件的时候 ∅15与∅17两孔的同心度一直偏差很大,请各位可能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机床会不会有问题,刀杆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
是加工工艺有问题,保证同心度的最好办法是一次装夹。二次装夹要认真耐心地找正,但无论如何也不如一次装夹的同轴度好。% k( D# I9 ~, A" K

网友(点评):
谢谢 又学习了。前辈现在在哪里工作,如果近的话,想当面请教。晚辈,在无锡工作。

网友(点评):
比喻说那到一张图纸,选什么样工艺,用什么样床子就能保证,还是根据经验,实际验证,加工过程中,怎么设置关键点,保证最后产品合格。

网友:
同心度?   同轴度。

网友:
二次装夹,用仪表找正,但实际上都是一次装夹

网友:
上图看看,最好一刀活。

网友:
一次出来同心很好,二次就要用校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