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

楼主(2015-12-04):
都知道O型圈是标件,但是放O型圈的矩形槽子尺寸该怎么确定呢,如80*2的O型圈槽子尺寸

网友A:
我觉得要看你设计的O型圈的作业,是密封还是缓冲

网友:
找家做o型圈的企业样本,里面有

网友B:
GB3452.3的国家标准里有严格规定,去看看吧.

网友C:
请参考国家标准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尺寸及公差(GB/T 3452.1—2005)
液压、气动用O形圈径向密封沟槽尺寸(GB/T 3452.3—2005)
受内部压力的轴向密封沟槽尺寸(GB/T 3452.3—2005)
O型圈属于标准件,没有线径为2的,一般是线径 1.8、2.65、3.55、5.3、7;
然后根据你的设计用途区分是轴向还是径向使用。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C3%DC%B7%E2%C8%A6
另外 社区有 大牛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6%F8%B6%AF

网友D:
查机械设计手册,写的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看你设计的O型圈的作业,是密封还是缓冲

静密封,用于液体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机械设计手册,写的很明白。

请问是这个吗,比如 1.8直径的轴向静密封就是2.6*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3452.3的国家标准里有严格规定,去看看吧.

请问是这个吗,比如 1.8直径的轴向静密封就是2.6*1.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国家标准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尺寸及公差(GB/T 3452.1—2005)
液压、气动用O形圈径向密封沟槽 ...

请问是这个吗,比如 1.8直径的轴向静密封就是2.6*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吗,比如 1.8直径的轴向静密封就是2.6*1.28

你的图片我看不清楚。你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把前面的文字介绍看一下。一边看不明白再看一遍。
O型圈的表示方法是,内径X线径。你先把这个理解了。然后再去对照标准参数去找沟槽的尺寸。

网友(2016-08-15):
有沟槽尺寸表啊!

网友:
这需要查表的,和轴用挡圈沟槽查表差不多。

网友(2016-09-14):
你是做什么的呀 诈一看 像baby呀

网友(2016-11-24):
O型圈的表示方法是,内径X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