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外径14mm的Y型圈从8mm孔口塞到密封沟槽里

楼主(2015-12-04):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从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8mm的轴用Y型密封圈,密封圈的外径是14mm,密封槽也是14mm,宽9mm,轴径是8mm。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外径14宽9的Y型密封圈从孔口只有8mm的孔塞进密封沟槽里去?
我试过挤压,失败。
根本不可能穿过8mm的孔。我怀疑是不是孔口要加大,但机械手册上也没有说明孔口需要加大,加大到多少也不知道。
最终我把孔口扩大到12mm,才艰难的塞了进去。但是我很担心,12到14单边只有1mm,在大压力的情况下会不会被挤出来。
有没有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看到很多油缸的密封圈,工人用金属一字螺丝刀往里捅

网友:
热水烫软后,塞就好了

网友:
不是会挤出来,是扩到12,轴还是8.肯定不行的,原来轴需要跟孔8的位置做导向,
放这个圈有技巧的。多放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主要就是靠弹性件的紧配合来实现密封的,手册的数据都是通过无数次的实验得来的,错不了。

楼主:
用开水烫过,没有用,硬度没发生多少变化。在润滑油里侵泡过,也没塞进去。
以前装这种Y型密封圈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从来都没装过这么小轴径的。这是第一次。
如果用一子螺丝刀硬顶进去,不是会把密封圈顶破吗?

网友A:
硬顶啊,或做个之后专用的夹具,夹成扭曲的小环,然后硬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顶啊,或做个之后专用的夹具,夹成扭曲的小环,然后硬塞进去。

你所说的扭曲的小环,是指夹成椭圆,夹扁吗?
我试过,夹扁也塞不进,因为夹扁之后的厚度是6,宽度是9,截面类似矩形,还是塞不进8的孔。
你塞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