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位移传感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5-12-05):
如题请教下大家 角位移传感器是如何使用的,我用气缸推动齿轮,用 角位移传感器能控制气缸行程,想转多少度就转多少度吗?要添加什么设备,或者有其它好的方法可以随意控制气缸行程的,望大家不吝赐教,大家不要见笑,我一直都是做纯机械的工作,现在涉及到一点电气部分,感觉好无助。

网友A:
1.要控制气缸在任意位置停止,如舍得花钱,可选伺服气缸套件。
2.改为用液压油缸也行。
3.用电推杆也行。

题外话,本案目的是控制齿轮转动到任意角度停住,通常是选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来作驱动源,为什么会选气缸呢?希望LZ能说说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为什么不直接实现旋转运动,非要额外加一级直线运动呢。。。。

网友:
气缸不能准确控制行程,要准确就要买很贵的气缸,不划算。
还是电机滑台实用。角度传感器,可用普通旋转电位器。

网友:
同意二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控制气缸在任意位置停止,如舍得花钱,可选伺服气缸套件。
2.改为用液压油缸也行。
3.用电推杆也行。 ...

多谢各位大侠热心解答,气缸是用在折弯机上面的,以前用限位的方式控制角度,比较不方便,想改进一下,受设备卖价不高影响,价高的方案是不考虑了,拜读了各位大侠的高见,以后只能往步进电机这个方面了,再一次多谢回复的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