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型位公差如何检测呢?

楼主(2015-12-05):
下面的几个螺丝孔精度如何测量?

我猜测的是用通止规赛到螺丝孔上,然后测量 两个通止规??感觉好不靠谱!

楼主:
找到了这种东西,螺纹孔位置测定规。准备买2个试试。价格好贵呀!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话 ,自制几个嘛

楼主:
又想到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外发的加工不要攻牙,只钻底孔,然后测底孔。

2是用丝锥卡进去?测量丝锥?

网友:
3坐标测量

网友A:
其实这种测位置的规一点也不玄幻的,自己做不费力,

螺纹拧入后有中径间隙,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做这种规要抓住三个要点,一,螺纹与测量圆柱在车床上一刀车出,不必磨精度就够了
                                    二,一定要台阶圆柱,并有退刀槽,
                                    三,使用时要用力拧到底

由于退刀槽端面绝对垂直与螺纹,螺纹拧紧后一侧面被收紧了,消除了中径间隙,自动校正了垂直度,与同轴度,

网友B:
有必要这要求的话可以在设计上在螺纹口部设计一个台阶工艺孔供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要求的话可以在设计上在螺纹口部设计一个台阶工艺孔供测量

谢谢,这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测位置的规一点也不玄幻的,自己做不费力,

螺纹拧入后有中径间隙,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现在先按照你的说法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测位置的规一点也不玄幻的,自己做不费力,

螺纹拧入后有中径间隙,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车床的说,只能做2个丝。 上面圆柱头,精度只能2个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的说,只能做2个丝。 上面圆柱头,精度只能2个丝。

圆柱没精度要求误差15丝也没啥,你是测中心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写错字了,应该是形位公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要求的话可以在设计上在螺纹口部设计一个台阶工艺孔供测量

LZ,请问一下,供测量的台阶工艺孔怎么开的。是否示意图。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