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V型弹簧的弹性系数,请教

楼主(2015-12-05):
有没有研究弹簧的大侠
小弟手里有个小实验,需要检测V型弹簧的弹性系数。

弹簧类似这样的:

目前检测方法如图
上方有力传感器,步进实时检测

得出来的K值曲线却是非线性变化,貌似中间有个拐点,前半段行程斜率大于后半段
检测出来的结果如此,但是其他人员对这个结果有异议认为这个拐点有点解释不了

特来请教(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
再贴一个测试的结果

网友:
建议做个回弹实验,看看是否回弹也是同样出现拐点。

网友:
按照这个算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大侠,贴图里h是厚度 b是宽度吗? 看这个公式好像都是常数定值啊,那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点评):
查机械手册

网友:
买个弹簧测力计,我们老板现在在越南和客户谈,什么数字都有

网友:
草图可以测试吗

网友:
正常。对受力变弯曲的那段圆弧来讲,夹紧的力在加大的过程中,力矩的变化不是线性的。这不是说材料的变形是非线性的,而是v型结构的变形是非线性的。

网友A:
诶,难道前两天来的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难道前两天来的是你?

不是俺,
俺那个弹簧很小
行程只有1mm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俺,
俺那个弹簧很小
行程只有1mm   哈哈

估计也不是,前两天才来询价

这东西一般采购多少一次啊,我在考虑怎么给人家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不是,前两天才来询价

这东西一般采购多少一次啊,我在考虑怎么给人家报价

这个就不清楚了   应该比较大的单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   应该比较大的单子吧

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微型的振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