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断开尺寸界线的设置?

楼主(2015-12-05):
   小弟近来遇到一问题,图(一)中尺寸Φ8.5被30的尺寸界线遮住,请问在Proe中可以设置哪个绘图选项参数可以达到图(二)的效果?谢谢各位大虾咯。

图(一)

图(二)

网友:
反向箭头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正解,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