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接头名称并报价

楼主(2015-12-05):
  数量按照1套和1000套分开报价  拍照有色差,都是银色的                液压接头,接口螺纹3/4  如下面的3张图

网友:
银色?这难道不是黄色镀锌?

网友:
液压油管过渡接头6分 英制活接3/4内外丝活直通接转换接头直接

网友:
主要看对边大小  挺标准的产品  我们可能还有现货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我公司可以做

网友:
可以联系mryuchen@yeah.net

网友:
你确定不是不锈钢的吗,是不是度锌镍合金,表面做得不错,普材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