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螺旋桨的三维图

楼主(2015-12-05):
      用solidworks绘制,怎么弄?自己对曲面这块不擅长

网友:
我没画过,但因该是先画好一片,再旋转阵列过去

网友A:
画一条线,再做一条螺旋线,通过以线为轮廓,螺旋线为路径扫描试试

网友:
是不是大多数人只会实体

楼主:
是的,对曲面这部分不太擅长,画出来变形太大,控制点把握不好

网友:
这个是曲面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线,再做一条螺旋线,通过以线为轮廓,螺旋线为路径扫描试试

恩,可以试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