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四驱车里的马达,将绕的线剪断后再绕回去就启动不了?请教

楼主(2015-12-06):
玩具四驱车里的马达,为什么将绕的线剪断后再绕回去就启动不了了???各位大神帮下忙。

网友A:
磁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不对

谢谢,不过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小马达俺初中玩多了!估计你手拙没注意哪儿漆包线破皮短路

网友A:
饶组不对称,漆包线短路,铜弹片和换向铜轴用细砂子打磨一下等都会出现,你用万用表测三组电阻阻值,如果你是想修理,我建议你买一个三元,替换,如果你是想学习,也买一个找差异,测电阻,线径,和计算,找点资料看一下,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有点不太明白

也不是手拙吧,,我就想改造下,一开始线是用焊接着的,我就剪断了它,用更粗的线绕,结果失败了。。然后我再拿一个把焊接头哪里的线剪了后又绕回去结果也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饶组不对称,漆包线短路,铜弹片和换向铜轴用细砂子打磨一下等都会出现,你用万用表测三组电阻阻值,如果你 ...

谢谢,不过我就想改造下,一开始线是用焊接着的,我就剪断了它,用更粗的线绕,结果失败了。。然后我再拿一个把焊接头那里的线剪了后又绕回去结果也没有用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