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刀纹问题讨论

楼主(2015-12-06):
小弟最近车件时发现零件上面有刀纹路(图片画圆圈处),感觉是机床发震所造成了,但又不知怎么解决, 材料是压铸铝合金(adc12)设备是数控车床 一般切削参数2000转左右 求大侠解决呀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补张清晰点的照片,还有你的产品有多大要说清楚,搞清楚线速度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张清晰点的照片,还有你的产品有多大要说清楚,搞清楚线速度与转速

转速2000 这图片看不清楚我也无奈 用手机拍了

网友(点评):
建议去查一下线速度的意思

网友:
用螺旋铣,铣平面。

网友:
我觉得转速降低些和走刀慢些试试

网友:
建议从里向外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