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气缸设计90度翻转机构

楼主(2015-12-06):
不知道怎么定位啊 借用前辈的图  不知道铰链的位置如何确定

楼主:
求帮助 才接触机械 实现不知道 杆长的尺寸怎么算

网友A:
齿轮齿条。或者开Z字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或者开Z字槽

厂里面没条件啊 只能用连杆 不知道怎么算杆长

网友B:
先计算整个过程气缸的行程,考虑后座的位置,确定气缸的长度
1.确定行程和总长的范围,使用可调行程气缸可确定这个过程所需的长度
2.确定行程和总长的范围,使用标准气缸。利用起始和终点位置设计挡块来限位

网友C:
很基础的东西:
1.先定出翻转驱动臂的长度
2.定出驱动臂的两个极限位置(本例是摆动90°)
3.分别以气缸完全伸出、完全缩入时的头尾铰接点长度以驱动臂的两个极限位置为圆心画圆,如果条件合适,2圆有2个交点。
4.选出其中一个合适的交点,此点即为气缸尾座的铰链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整个过程气缸的行程,考虑后座的位置,确定气缸的长度
1.确定行程和总长的范围,使用可调行程气缸可 ...

好专业 谢谢您 还是不会 能给个实例学习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案例,手头真没有,你自己确定一下不就出来尺寸和位置吗?以前搞过一个卫浴挂钩的折弯,就是通过调机折弯油缸的长短来控制折弯圆弧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基础的东西:
1.先定出翻转驱动臂的长度
2.定出驱动臂的两个极限位置(本例是摆动90°)

谢谢您了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专业 谢谢您 还是不会 能给个实例学习下就好了

好的 谢谢您 我自己试试

网友D:
你不都画出来了吗?确定了连杆长度、气缸的伸缩长度,那么任意取一点为起点,作出两根相互垂直线段,长度即为连杆长,分辨通过线段的另外一端点为圆心画圆,半径的长度分别为气缸的伸、缩长度,两圆的交点为气缸后铰链位置。这样这个机构的相对位置就确定了,通过其中一些点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都画出来了吗?确定了连杆长度、气缸的伸缩长度,那么任意取一点为起点,作出两根相互垂直线段,长度即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