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块可否倒过来安装

楼主(2015-12-06):
一般而言导轨固定,滑块运动且在导轨上,那么能不能“吊”着滑块呢?

如图,滑块被导轨吊着,且滑块受到机架竖直向下的载荷,左右平移速度较慢,行程为300。有这样使用的大侠的吗?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吊着装的话,可以承受多大力呢?
毕竟正装是重力压在导轨上,吊着是靠滑块轮廓承受拉力。

网友A:
导轨受力面直线度是有保证的,反装直线度就失去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以前有人在机床上这么干过

补充内容 (2015-12-7 21:53):
精度要求不算太高的数控车,他们称为“反把”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

网友:
应该视情况而定,有的滑轨可以反装,有的不可以。我设计过反装,精度不高受力小

网友:
可以使用,和正装一样,主要处理细节

网友:
看导轨结构,例如上银HG系列四个方向受力相同,所以可以倒着装!

网友:
尽量选用 四点接触导轨...两点的怕是承受不住...以前做切割机定位机构和切割 转向都是 反装的...不过运输时候滑块坏了几个...换了新滑块,2年 使用中没问题...

网友C:
难道正装就没有办法实现“吊挂”了吗?

网友:
这样不合适,长期工作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D:
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正装就没有办法实现“吊挂”了吗?

好思路!!

网友E:
实际中设计过此类的结构,好几十台,用下来至少三年没坏的。大胆用就是了。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的,结构、负载计算明白就行了

网友:
按照样本来, 只要标明能承受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载荷, 那就大胆去用, 出问题了就找供应商麻烦, 当然, 必要的失效保护还是要做的, 伤人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对呀,如10#的思路,仍然是是正装,实现挂,在结构形式上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

图纸

网友:
无论正装还是反装滑台始终都是不接触导轨的吧,受力还是靠滚滚吧

网友:
如果负载满足的话,正反装都没问题吧

网友:
有的但应该是轻载

网友:
可以的,放心吧。

网友:
根据滑块中滚珠排列形式来看,可以随便用,这种东西设计之初就是可以适应各种使用状态的。

网友:
这种装法我在一个移动吸盘上见过,可是后来查资料都没有说这么装的。

网友:
从受力角度说是没问题的,但要处理好细节,如果没太多要求的话可以用,看工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际中设计过此类的结构,好几十台,用下来至少三年没坏的。大胆用就是了。

负载多大

网友:
可以使用的,但要分析具体的受力,一般在线性滑轨的选型样本里有详细的受力讲解和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负载多大

移动架子500kg,上面还要加装工装工件,约200~300kg。

网友:
你选滑块导轨的时候不是有载荷方向和大小吗,你看看你要用那个方向的多大载荷啊。正装和倒装无所谓的

网友:
正着装啊  做多几个法兰

网友:
拆一个就知道该考虑什么了

网友:
用四方位负载线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以前有人在机床上这么干过

精度要求不算太高的数控车,他们称为“反把”

网友:
受压部件,就不要受拉。搞个吊挂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正装就没有办法实现“吊挂”了吗?

吊挂的话 空间结构会有限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如果导轨型号支持全向受力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个人觉得可能还是要注意加减速及下挂机构的摆动问题,我担心会出现拉压力没有到极限,滑块却因为承受的扭矩过大而损坏或寿命减少

网友:
TBI的综合目录里有吊装的方式,允许吊装。

网友:
额定载荷内没啥问题啊,不过做好安全防护就是了。避免下面的机构造成意外事故。
可以考虑C型的,正装,安装也方便

网友:
不能像你这样设计使用,应该是辅助使用,受到侧向的力,而不是垂直向下的拉力。

网友:
不要反着装,反装精度差很多。你可以改成导轨移动,滑块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正装就没有办法实现“吊挂”了吗?

哈哈哈,思路非常清晰,正装也可以“倒吊”啊!!我打个比方,就像有人走钢丝,既可以在钢丝上面走,也可以用两只手吊在钢丝上,一样可以移动的。你把钢丝看做是导轨,把人看做是滑块,正装也是可以倒吊的啊!

网友:
受力大了,磨损加重,滑块尺寸需要放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受力面直线度是有保证的,反装直线度就失去了。

也不能这么说吧  正装导轨受压力,力直接传递到固定面上 反装受拉力但是也有导轨和固定面的螺栓连接呀  变形真不好说反装就一定比正装变形大

网友:
10#一语道破天机 虽然跟楼主的问题不搭但是却能解决楼主的现实疑问

网友(2016-01-19):
可以,我用过

网友:
如果需要这样安装,就选这样的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