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夹可以这样使用吗?

楼主(2015-12-06):
有一个零件,150kg,想用肘夹定位好XYZ之后进行翻转。
肘夹参数选的是比零件重力大的,但是还是不放心,请问大侠们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
有气缸控制的肘夹,样本上有加持力的

网友A:
翻转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只考虑重力,而是在竖直情况下,工件和变位机之间的摩擦力克服重力!!
那摩擦力由谁提供呢?当然是肘夹的压力了。摩擦系数一般是0.1左右。
所以所有肘夹的压力加起来应该大于工件重力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只考虑重力,而是在竖直情况下,工件和变位机之间的摩擦力克服重力!!
那摩擦力由 ...

这么重的也可以这么用,只要压力大于重力,是吗?我没用过真不敢这么用

网友(点评):
压力大于重力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