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龙门吊的设计制造难点在哪呢

楼主(2015-12-06):
刚新闻上看到江南造船买的振华重工的16000吨龙门吊。然后想到美国英国买我们的龙门吊。不知这大型龙门吊的制造难点在哪。我知道这种大型设备不是简单的放大堆砌,但也不明白他难点在哪。另外,英美买振华的,是单纯出于成本考虑呢,还是他们确实没法造这么大的。

网友A:
1600吨,不是16000吨,难点就是多了个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0吨,不是16000吨,难点就是多了个零

不是一万六的吊机吗?如果是一千六的履带式起重机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万六的吊机吗?如果是一千六的履带式起重机都有了

定位精度是2毫米内,偶觉得这个可以算难点吧

网友C:
楼主江南那个确实是1600不是你说的16000,关于你说的履带都可以,你看看履带的回转工作半径是多少。
换个思路您想想1600吨在170米长,95高的主梁中间负载是什么概念?换成履带吊就是回转半径要在85米高度95米的地方吊装1600吨的东西。另外如果这个1600吨的模块今天需要在左边安装,另外一个模块需要在右边安装,要么你一台车两边跑,要么要两台这样的履带吊,算下来还是龙门的合适。
说到难点我觉得是工艺吧,这东西都是箱粱每段每段拼的,每块钢板的焊缝位置应该有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江南那个确实是1600不是你说的16000,关于你说的履带都可以,你看看履带的回转工作半径是多少。
换个思 ...

同意,烟台莱拂士的2万吨的龙门吊大车是不能行走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设计人员,是通过什么方法设计仿真的
匿名
只有搞过才知道,真的不容易,自己场子里用,做过两个是5吨的,一个10吨的,感觉没难度,最近做了个双轨双梁的32吨的,才知道这东西有多难,头大啊,结构、线路都不一样,尤其线路太复杂了,1600吨的不敢想象啊,这东西外国不造或者说造不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其中技术肯定是有的,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成本问题,英国和美国买中国龙门吊造航母,就是为了省钱?不会的,人家有的是钱。大吨位的龙门吊技术并不简单,并不是多搞几个滑轮就行了,电机的功率变频,减速机的大小及转速配比,滚筒提升速度,以及各种限位和遥控器的安装,还有刹车是液压的,行走是电磁铁的,32吨的就好几百股线了,上千吨的不会那么容易的。电机功率太小拉不动,太大你上那儿配那么大的接触器,那得多大的电流啊,那么大的电流你,得弄多粗的电缆,你又怎么把那么粗的电缆接一块,总不能俩线一拧,胶布一过吧。这些东西你还要整合到一起,而且还能-遥控使用。简单的按比例放大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匿名
这东西不容易的,自己做了个32吨的,才知道原来这么难。

网友(2020-11-11):
河南远山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主营各种龙门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