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结构怎么实现转弯?

楼主(2015-12-06):
请教社友?履带结构采用三轮车后桥驱动,只有一个输出轴,如何实现转弯,如图.

网友:
刹车,一边刹住了,另一边就拐弯了,瞎猜的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输出轴控制2边。

网友(点评):
两个刹车,呵呵

网友:
差速器切断;配装两离合器,再加刹车制动鼓(盘)!OK!

网友(点评):
貌似可以。双离合怎么配一个方向盘呢?

网友(点评):
方向盘多此一举——摆设!转弯要拉离合和拉刹车。

网友:
楼主没玩过二雷的坦克世界?

网友(点评):
以前我做过只向一个方向转弯的轨道小车,离合器断开只驱动一个轮子

网友:
连击编辑掉

网友A:
弄个手扶拖拉机的变速箱。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也是双离合的吧。我开过这个车,一边转弯的时候就捏住那边的离合。

楼主:
我想象图片那样配个方向盘来控制转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手扶拖拉机的变速箱。啥问题都解决了。

双离合的,原来的轧道机推土机都是这个 结构吧,咱没有研究过坦克,应该坦克也是,我们这里一个学校有一部坦克,估计是空壳子。

网友:
履带车辆是利用两条履带相对速度差实现转弯的,实现方法一般是断开一侧动力或者刹车刹住一边,也有两者并用的,原地转向则是一边正转一边反转来实现。楼主图片里的应该是通过刹车刹住一边来实现的,车轴上有差速器能适应两边转速不同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方向盘控制刹车来实现?如果这样可行。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用方向盘控制尾轮,像二战时期很流行的半履带车辆一样,不过图上没看到有明显的轮子。所以方向盘控制刹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差速转弯的,同楼上

网友:
感觉用差速的话也每必要用方向盘   要是纯液压的履带就更加不要方向盘的

网友(点评):
液压的 就简单了啊。就是不考虑液压,简单的柴油机带动。

网友:
差速还是刹车?

网友:
应该是差速 刹车浪费啊

网友(点评):
怎么个差速法子?

网友:
可以通过方向盘控制两个履带的速度差来实现不同的转弯幅度吧

网友(点评):
一个输出轴 怎么搞速度差?

网友:
请参考两轮手推车! g0 k9 N! I7 i! N- V

网友(点评):
大哥,2轮车转弯时靠手的力量吧。

网友(点评):
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呀,靠两侧的速度差来转弯

网友:
只要两边的速度不一样,就可以实现转弯了

网友:
一个前进,一个后退,

网友:
一轮向前一轮向后

网友(2016-04-25):
用差速锁

网友:
在你的传动箱上做文章,可以实现一个转一个不转,两轮还可以同时转,原理很简单的,你参考农业机械的履带收割机变速箱的原理。

网友:
收割机变速箱

网友:
最简单的转向机构可以用差速器+两侧制动器来实现,也可以用两侧各一个离合器和制动器来实现。这两种是最简单的。现代坦克趋向于采取双流传动机构了,但有些复杂了。这样的小车完全用不上。

网友:
只有一个输出轴,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转弯的时候让那个非输出轴减速!

网友:
利用差速,两个履带一快一慢的转

网友(2016-09-24):
方向盘往哪边打,哪边的刹车就制动

网友:
双差速器,不好形容,可以不用刹车的方式转向,适合稍高速的履带

网友:
目测是靠一个装箱控制器来实现的,内外侧轮或履带形成速度差,产生向心力,由控制器实时调节转速差,从而实现转弯。

网友(2018-04-29):
还是液压简单

网友(2018-07-10):
如何在淤泥地拐弯?

网友:
追问:如何在淤泥地拐弯?

网友:
有差速器,锁死一边,就可以转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