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10个切削刃的IQ五角双头螺纹刀

楼主(2015-12-06):
IQ五角双头螺纹刀(DECA-IQ-THREAD),一款新型立装夹持螺纹刀片,带10个切削刃。
            独特的受专利保护的IQ五角双头螺纹刀(DECA-IQ-THREAD)外接圆直径为16mm,五角刀片带10个切削刃。相比于常见的三刃平装螺纹刀片,全新设计几何形状刀片每切削刃更经济。新刀片采用了通用合金牌号IC908。与主流螺纹刀片制造商的产品相比,这款全新螺纹刀片寿命显著延长。

    操作者不需完全取下刀片锁紧螺钉即可在机对另外4个切削刃进行转位操作,故而刀片转位简捷方便,真正实现“无停机时间”!夹持全新螺纹刀片的刀体设计有内冷却通道,既适用于常规冷却加工,也适用于高压冷却加工。

网友:
需要取下刀片的  不过是通用刀片

网友(点评):
螺钉长,不用完全卸下来,拧松了之后,刀片松出来可以旋转然后换新的刃口再拧紧螺钉即可。有定螺距刀片,也有通用刀片。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A:
想看看内冷是怎么做的,切削液怎样导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内冷是怎么做的,切削液怎样导进去?

有三处螺钉孔可以使用。

网友:
其实这刀片就是卖相好,但是实用的时候由于形状的关系,排屑不是很顺畅,尤其是大工件。而且刀片强度比常规三角形刀片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处螺钉孔可以使用。

谢谢大侠,
我还有个小疑惑,
内冷的水道中的切削液应该是强制流动的吧,只有一个通道,或者说是盲孔,它是怎么样流动的呢?
记得设备润滑管路中有个特点,哪个支管堵塞了,支管的液体基本就不流动了,因为这个支管中只有静压,动压很小,只能靠温度差流动。
说的不妥的地方,请大侠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