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的半圆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5-12-06):
内径20mm,壁厚40mm,长度100mm45号钢淬火钢套,0.02间隙配合一根19.98的光轴,在光轴和缸套上各加工一个半圆槽(类似键槽),需要配合8毫米钢珠,间隙0.02,表面粗糙度3。这个工件如何加工?需要标准的半圆槽,轴是需要能够互换的,不能用轴套配合钻孔这种方法。补充一下,是轴向通槽。

网友A:
上图纸,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槽是纵向?轴向还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槽是纵向?轴向还是啥样的。

轴向,忘说了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不太理解你所说的槽是纵向?轴向还是啥样的。

没有图纸,这个零件是有人拿来问能不能加工

网友B:
越说越像 滚珠花键的样子?

网友:
淬火之后就不好加工了
球头铣刀?

网友A:
钢套上的半圆孔只能是放电了,要不就是从对面打穿个孔来加工然后再堵上,如果是半圆槽直接线割,光轴上的槽就很麻烦了,主要是防变形,最好是用没淬火的软料做,表面淬硬的会翘成船的,我们公司做过25大2米长的,在CNC上铣完长键槽后弯曲四五十毫米,和客户协商后换成软料才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套上的半圆孔只能是放电了,要不就是从对面打穿个孔来加工然后再堵上,如果是半圆槽直接线割,光轴上的槽 ...

感觉光轴的容易一些,但是缸套内孔的半圆槽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网友:
当时我们搞那长轴的时候感觉也很容易,结果CNC做完松开压板的时候就傻眼了。。。。

楼主:
这个不可以直接成型磨削吗?

网友:
小批量可以搞搞,不难。
批量大了,就不太清楚怎么搞快了。

楼主(2016-01-09):
引用 网友B:
越说越像 滚珠花键的样子?

就是滚珠滑键

网友(2018-09-11):
顶起,有老板需要直线导轨,光轴的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