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细长轴时弯曲求助

楼主(2015-12-06):
最近在磨一批细长轴时犯难了,磨削的时候总是往一边弯,而且是边磨边弯,大概有10个丝左右,是直径9长度500的轴,跳动要求在1-2个丝,因为客户使用的时候达到两个半丝就不能用了,轴的材料采用的是GR12,但是热处理厂淬火了3次也没能达到HRC45度以上,都是在15-30度徘徊,之前使用同样的材料HRC50度没问题,客户对是否淬火无要求,是工件太长增加强度需要淬火。以往磨12个大的时候也会这样弯,但是只有半个丝的圆度误差,对使用无影响,机床是济南四机的精密外圆磨,精度很好,使用的是直径300宽度40的砂轮,因为这个直径的砂轮不好买,所以暂时没考虑买薄砂轮。因为零件上有轴向的槽所以不太适合上中心架。

网友:
长径比太大了,MG1312能顶开500的活?
40砂轮是太宽了,你可以修台阶出来,磨削区到20就可以,试下。
没跟刀架确实很难磨,可以用木片用手做跟刀架,要技术了。

网友(点评):
是MG1412的床子,最大加工长度500

网友(点评):
跟刀架会严重影响圆度,因为外表有槽,轴向的。

网友:
照片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牛逼,没托架顶着,怎么弄啊?

网友(点评):
直接两顶尖磨,慢慢弄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为啥图片发不出来呢?一点保存结果就是网页丢失???

楼主:
图纸和工件的图片

楼主:
图纸和工件的图片

引用 楼主:

网友(点评):
图纸上的淬火是指中心孔,四个槽是用于排气的,没有精度要求,够宽够深就可以,跳动是指两顶时用百分表打表,百分表数值变化在0.04以内。

网友(点评):
这是静压主轴的MG,出的比较少,大部分还是动压大锥度主轴。那个压力开关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这次使用的是从专门做导杆的厂家定的505长直径10的整体淬火导杆回来再自己加工中心孔和两端以及长槽,车完两端铣完槽以后上外圆磨一看,居然弯了三四十丝,忒郁闷,这还是专门定的导杆那,这么弯能做导杆用???还好我不是拿来做导杆,在磨到9.4还是有0.1的圆度误差,之后圆度误差就降下来了,到9.1时彻底消失了,昨天半天,今天一天总算磨了条半成品出来,明天再磨两端的小台阶。不知道各位碰到这种边磨边弯是怎么处理的?求高手赐教。

网友:
外行搭个话。见过小鼻子的对顶细轴车削的设备视频。大侠是否也考虑下对顶摩的思路。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两顶尖磨削啊,对顶还有其他含义?

网友(点评):
砂轮对顶,不是顶尖对顶

网友(点评):
无心磨床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用无心磨床加工,看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不可以无心磨,因为外圆需要相对中心孔跳动0.02以内,这个是无心磨很难达到的,直线度也达不到要求,0.02/500长的直线度要求呢

楼主:
查了下米思米的资料,他们的导杆直线度是0.02/100,比我的要求都还低很多呢。

网友:
两顶力度一定不能太大,但也不要太小(这个真不好表达),把冷却液开小点小到没有冲压感,工件转度30左右,进刀速度慢点,多光磨就OK了,看到你的图纸感到你是幸福的,我之前的公司对这种工件公差是0.004内,跳动0.005内;也是直接磨的,时间比较长40分钟多分钟一根。当然可能那里的机床要好很多。

网友(点评):
实际机床的因素占得很小,还是磨工的水平。话说老的MG是很好的设备,精度不比进口的差,以前的油泵油嘴厂有大批的MG,圆度都要在万分之5以内的。

网友(点评):
我们厂有两台MGB1412.一台2000年出厂,出厂编号192,另一台2007年出厂,出厂编号374,七年时间只生产了182台,产量确实很低。

网友(点评):
额,这两台均不能体现MG的水准。MG有好多个型号的。以前,MG出厂验收试棒,那简直牛得一逼。后来,据说放水了。。。。。。

网友(点评):
以前验收,说压几刀达到要求就是压几刀,没有说不行再压压的说法

楼主:
这么小公差???有多长啊?还能磨那么快,我的是靠多光磨磨出来的,工件转速也低,顶力调小,勤修砂轮,用的WA46L的砂轮。我磨出来直径公差一般正负0.02(客户要求较低),跳动0.003~0.01

网友A(2016-03-09):
不可以通磨吗? 无心磨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通磨吗? 无心磨床加工

不可以,客户使用的时候是两顶尖装夹的,要求外圆相对中心孔跳动0.025以内,无心磨无法保证跳动的。

网友B:
用二顶尖磨削后保证跳动0.03以下,再用无心磨床通磨加工.
无心磨的加工效率优于外圆磨床.尺寸精度也优于外圆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顶尖磨削后保证跳动0.03以下,再用无心磨床通磨加工.
无心磨的加工效率优于外圆磨床.尺寸精度也优于外圆 ...

无心磨好像不能加工有轴向沟槽的工件吧?这个工件上有四条很长的槽的,再说这边的外协加工真的很水,不敢外发,这零件价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心磨好像不能加工有轴向沟槽的工件吧?这个工件上有四条很长的槽的,再说这边的外协加工真的很水,不敢 ...

4个轴向沟槽,无心磨削会对圆度有些影响。但如从剖面上看,4个沟槽占据圆形的位置不多,
无心磨还是可以磨削的。
外协的无心磨加工比较水,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觉得是硬度低,才容易弯,Cr12淬火硬度HRC60度以上都是正很容易达到的,机床没有问题

网友:
几米的光轴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那种一般是无心磨或者专用机床加工的。

网友:
突然   头脑风暴    想到——为啥装夹要对顶呢,为啥磨床厂家不设计一个对拉的拉紧装置呢,这样细长轴磨削是否会有些改善

网友:
有对拉磨削可以改进工装试试

网友:
考虑一下矫直后再加工